遥控航海模型-【技术专栏】
2.4G的控适合不适合跑船?

楼主(2009-07-27):
最近实在是太忙了,没空动手,只有稍微闲暇时上上网,看上了天8的2.4G控,不过好像以前听说水会吸收2.4G的波长,2.4G的控遥控距离要缩短很多,这是真的吗?请问各位,2.4G的控能不能跑船,有没有大侠们用2.4G的控跑船啊?

网友:
又不是玩潜艇,水面船没问题。玩船的也越来越多人用2.4了。

网友A:
我一直用2.4G的FF7跑船的

网友B:
2.4G的遥控没有晶振可以自动搜索频率,2.4G的反应快,最早是用在电直和飞机上的!用2.4G可以支持一个地方100多个遥控模型不干扰!

网友C:
2.4玩船觉得不太适合
我就用DX3R玩过船但是在水里的距离远远不如陆地的距离~还有就是2.4G不能有障碍阻挡信号~当船高速行使时巨大的水花对2.4G设备的接收信号有一定的影响~

网友D:
除了潜艇外,都适合

网友E:
以我的经历看,两个字: 完美。

网友:
futaba 10c 飞机没问题 玩船 20米 失控 下水捞船 亲测呵呵

网友F:
我用2.4G的 3PM 玩船,直到看不清都不会失控,而且天线内置在船仓里的。。。

网友G:
就目前来说,2.4G用在船上时没问题的,比赛都没问题

网友H:
正是我需要的! 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