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的平衡充有T插头,有的没有,为什么?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的E-sky 0851,11.1V的充电插口只有方形口,没有T形口;
我的B6 Pro,既有方形口,又有T形口,而且充时必须两个口都插上。
这两种在原理上有什么不同吗?都是平衡充吗?

网友:
0851是分时平衡冲,效果和精度还是不错勒
B6是串冲+平衡口。效果一般。但是也够用了
楼下的补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