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台做到这个样子后 只有求助了

楼主(2009-07-27):
想洗t槽 但是在试机时,感觉很困难,断了一把 t 刀,8mm的螺丝,t槽下面宽度多少?怎么洗?

网友:
找不马虎呀

网友:
用 T型铣刀

网友A:
这个我铣过。

下面是13MM-14MM的。

网友:
下面宽度好象是16mm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铣过。

下面是13MM-14MM的。

金花美女,来点洗的操作要点啊

网友:
铣T槽相当于大直径的刀具大吃刀,一般的D机不容易胜任。如果采用高转速,小切削量的话又费刀,还是到成品铣床上搞吧。

网友:
工程不小啊。

网友:
高难度! 工作台尺寸多少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金花美女,来点洗的操作要点啊

偶的T板就是用俺的ZX7016铣出来的。

用的13MM立铣刀,上磨刀机,从距刀底6MM开始,往上再磨6MM,自已磨的T铣刀。一边铣一边加冷却。

偶铣的台面是22厚的,长度460MM。

网友:
工作台尺寸多少?同问,不知道做出来是否平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偶的T板就是用俺的ZX7016铣出来的。

用的13MM立铣刀,上磨刀机,从距刀底6MM开始,往上再磨6MM,自已磨的T铣刀。一边铣一边加冷却。

偶铣的台面是22厚的,长度460MM。

这个坛里的高人就是多,T槽铣刀、燕尾铣刀都可以自己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偶的T板就是用俺的ZX7016铣出来的。

用的13MM立铣刀,上磨刀机,从距刀底6MM开始,往上再磨6MM,自已磨的T铣刀。一边铣一边加冷却。

偶铣的台面是22厚的,长度460MM。

用的是白钢还是合金呢

网友:
楼主美女,用了多大的T刀呀?怎么会断刀呢?

网友:
搜索下“不马虎”~~~

楼主:
昨日,用12的白钢铣刀,磨了一把类似的 t刀,f100,转速800,工作5秒钟就卡死并把er20的主轴给干弯了,

网友:
f100太快了 铣头功率足够的话 普通钢材 建议粗铣每齿最高给进量0.05m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日,用12的白钢铣刀,磨了一把类似的 t刀,f100,转速800,工作5秒钟就卡死并把er20的主轴给干弯了,

网友:
损失大了

网友:
先用头小一号的T刀铣一次,再用需要宽度的T刀铣一次,会使力度小些吧。不行中间用燕尾槽铣刀过渡一下。

网友B:
自己D的主轴没有变速箱满功率大变速的话还是用高转速加小进给吧,主轴都搞弯,力够大了。。。哦的托板也要搞T槽,头疼中,不过是铸铁的,应该好弄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日,用12的白钢铣刀,磨了一把类似的 t刀,f100,转速800,工作5秒钟就卡死并把er20的主轴给干弯了,

我用的是白钢刀铣刀,

F100太快了。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D的主轴没有变速箱满功率大变速的话还是用高转速加小进给吧,主轴都搞弯,力够大了。。。哦的托板也要搞T槽,头疼中,不过是铸铁的,应该好弄点。

搞铸铁,那是容易多了。

网友:
记住  那么大刀铣,,一定要冷却.用柴油好.

网友:
忘了说...进给慢点。转数有个两百多 就差不多了.工业机上.咱是这样干的.

楼主:
好色鬼行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