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6EX的详细设置

楼主(2009-07-28):
新买的450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控,控是6EX的,哪位大大给个详细点的设置啊,我的是飞越450,陀螺KDS800,斜盘
舵机
D95,尾舵机D90.今天才基本全装完通电试了试,开始加油门没反应,推到最高后再拉下来就一直猛转停不下来,还好没装大浆,而且
电机
也是反转的,没有带动旋翼,最后无奈只好把电源拔掉.谁给个详细点的设置我啊,先谢谢了

网友A:
电机反转是电机和电调的电源线插反了,我也是6ex的控,但是不是我设置的,所以不太清楚。不过你如果是ccmp的要把里面的模型调到直升机3S 就是打开电源,把下面两个白点按着不动几秒以后进入编辑模式,再按下面的点,按几次我忘了,不过里面有一个应该是heli 1s那个就是直升机1s,你要调成heli 3s. 其他的你可以去网上查中文说明书。
不熟的话最好把大盘齿下了再调,不然很危险,或者至少把主轴和大盘齿连接的那根螺丝下了再调。 我也是新手 安全第一

网友B:
电机反转是你的电机线接反了,三相电,把除了地线以外的另外两根互换一下就可以了,建议你还是仔细看450和6EX的说明书,多泡论坛。6EX的参数很少,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设置都不可能一样,首先舵机行程,通道方向这些不可能一样,同样的配置,用玻纤桨和用木桨,陀螺仪的感度也不一样。所以不可能有人给你要的详细设置。仔细把所有的说明书研究透了才是硬道理。

楼主:
参不透啊,电机和电调都没有标哪个线是地线了,颜色还都是一样的,反正我乱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