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锅问题

楼主(2009-07-28):
lama刷锅除了双桨外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引起的?请高手们支招,先谢了!

网友A:
用了金属桨夹!

网友:
lama刷锅..................大单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金属桨夹!

没用!

网友:
这个原因很多哦!一时说不清这么多,旋转头和桨夹如果配合得不够好~比重不平衡~桨不配这台机子~齿轮没装好等等都会出现LZ所说的这种情况

网友B:
平衡杆和A轴都有机会lama刷锅,不信你可以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平衡杆和A轴都有机会lama刷锅,不信你可以试试!

除了四合一和控,都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C:
 可以不可以换个飞机

网友:
飞机刷锅??什么意思,,俺对术语缺少了解..

真诚的期望,能解释解释!!

网友D:
调 平衡锤和上桨直接的联杆长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可以不可以换个飞机

真想换飞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调 平衡锤和上桨直接的联杆长度

这个也调整了,无双桨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除了四合一和控,都换了还是不行

都换了都不行,换上去的确定没问题,主轴换过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都换了都不行,换上去的确定没问题,主轴换过码?

A.B轴,平衡杆,A.B桨夹,A.B桨,B桨座,A.B轴大齿轮,全都换了 ,不知还有什么可换,
再换,真的要换机了 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调 平衡锤和上桨直接的联杆长度
是的,就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A.B轴,平衡杆,A.B桨夹,A.B桨,B桨座,A.B轴大齿轮,全都换了 ,不知还有什么可换,
再换,真的要换机了 .

还没试过这么厉害的情况!

网友(2009-10-10):
LZ是不是换了升级件出现的情况呢?我换了升级件就出现刷锅了,自己能调的都调了,依然刷锅,半径1米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