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只大浆攻角居然不一样,这正常么?

楼主(2009-07-28):
这是怎么回事??
在作标记的大浆上测好了攻角
并且调了没双桨(调的是另一只浆)
换无标记的大浆测量攻角
居然不一样了
这是怎么回事咯
是不是哪个步骤不对??

也就是说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
两只大浆的攻角均不一样。
飞行无双桨,

以前一直是测带标记的那只大浆
这回换了一只浆量了下、
居然角度不同
郁闷了
知道的点解下。

偶是450的机机

网友:
狠正常的,桨根夹的平面不能保证100%和桨的中心线平行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,能差2度-3度
飞行无双桨

楼主:
这样貌似不正常吧

那究竟以哪一只大浆为标准呢??
以最大攻角的那只为准???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飞起来会震动么?

网友:
LZ你的是什么450??用的是什么桨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怎么回事??
在作标记的大浆上测好了攻角
并且调了没双桨(调的是另一只浆)
换无标记的大浆测量攻角
居然不一样了
这是怎么回事咯
是不是哪个步骤不对??

也就是说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
两只大浆的攻 ...

除非你的所有部件都是精确的焊死,才能一样。

网友:
如果没双浆,我看也不用计较了。

网友:
难怪每换下桨都要重新调双桨呢。。。
不知道好的桨是不是就能做到完全一致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桨夹弯了?

网友:
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!

楼主:
我的是YT450GF 新机器 没飞多久...
大奖是波纤浆....
没炸过何来大浆夹弯曲咯
飞行无明显震动..
只是感觉调整副翼时
螺距变化比较大
有点掉高度...

网友:
肯定是不对的,不过悬停的话,没有双桨的话影响不大!
调整方法是调节D连杆(说明书上有标),直到两只浆螺距一致!

网友:
我的一台450上也是这样。
一开始是按每个桨的螺距单独调,调到基本一致。飞起来一看,双桨很厉害,于是调一边,直到双桨消失。这时候发现,两个桨的螺距有明显不同了。不过飞起来没有振动,也没有双桨。就这么着飞了。

网友:
有无双桨是检验二边螺距是否相等的唯一判据,而不是量螺距相等。

当然如果同时能螺距相等并且无双桨是最好的状态啦。

另外调节连杆时,务必保证SF臂左右对称并尽量水平(零螺距时)

楼主:
悬停无双桨 应该说A和D连杆已经合适了
但是攻角不一致
感觉应该是B连杆的问题,

楼主:
感觉 买V3定连杆 可能调节会比较轻松。

网友:
看看有无摇臂螺丝松了,或是球头螺丝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