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百分之二十的油怎么配????

楼主(2009-07-28):
甲醇机,在我们这只有一家玩模型的油超贵400块钱3800cc,我的油都是从外地发的太麻烦,想自己配油玩,请教一下百分之二十的油都需要什么材料按什么比例配???请知道的哥哥姐姐们告诉一下~!

网友:
原料:甲醇、蓖麻油、硝基甲烷
基本素油配方(磨车油):甲醇75%,蓖麻油25%。
标准素油配方(比赛油,F1C,F2A指定比例):甲醇80%,蓖麻油20%
你说的20%商品油是指硝基甲烷的含量(体积),商品油中还含有防锈剂和其他(我视为杂质)
混合顺序:蓖麻油倒入甲醇中------玻棒搅匀-------放置5天沉淀-------取上层混合液(如果用分析纯或化学纯的原料,可全部使用)-----计算体积------添加硝基甲烷
注意:甲醇易挥发;大量摄入甲醇可导致失明;硝基甲烷有毒;硝基甲烷腐蚀发动机,注意事后清洗。
推荐含硝基甲烷5%的油,适当提升发动机功率即可;15%-20%硝基用于比赛,喜欢暴力;很少有人用30%硝基的油。还要根据发动机状况用油。

网友:
楼上老兄,现在30%的燃油已经满天飞了,不是10年前或15年前的景象了。

配油方法如下:假设要配制1000毫升含20%硝基甲烷燃油,则硝基甲烷含量为1000×20%=200毫升,蓖麻油含量至少要18%,则为1000×18%=180毫升,甲醇为620毫升。注意!蓖麻油含量18%是我所了解的最低含量,你若是有把握的话,也可尝试更低的比例。

网友:
甲醇3瓶+篦麻1瓶+硝基1瓶=5瓶
注:*瓶=*瓶

网友A:
自配油只会让发动机死的更快!

网友:
60 20 20

网友(2009-09-25):
引用 网友A:
自配油只会让发动机死的更快!

甲醇发动机用过十几个,也用了几年,没死过,一直用自己配的15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