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46IP 136F 136HP的控制距离

楼主(2009-07-28):
请教146IP 136F 136HP的控制距离!
函道T45用146IP接收飞远了超距被弄到田里了 怕怕啊!想换距离更远的!
哪位知道的麻烦告诉下,谢谢了

网友A:
你是什么控?

网友B:
146IP本来就是微型接收,应该在300米左右。
136HP是标准的,距离远,1km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C:
把两者拆开,可以看到136hp复杂很多,是双层板结构的

网友D:
吖?
遙控距離還跟接收機大小有關啊?
現在電子設備都高度集成.都微型化了.
難道說,把接收機做成手掌那麼大.接收距離就有10km???
接收距離受發射功率影響..
只要射的夠遠.都能收到

楼主:
俺是6EXHP控,不知136F距离多少,HP的贵点啊

网友E:
LZ可以不拉发射机天线拉一下距离试试
136HP,我试出来大概在25~30m之间(目测)
146ip还没试过,应该会比136hp短

网友F:
上次我用6EX+146F测试,1km都可以用

网友G:
HP比较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