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004 有必要改成无刷的么?

楼主(2009-07-28):
E004动力不足,想通过更换为无刷马达提升动力。有人说004改了会出现飞不起来的现象,会这样么?

网友:
你查下旧贴,友人更换成功了。

网友:
改当然能改,有没 必要就得看想不想改

网友:
我改了,很黄很暴力,可是锁尾困难,又买了CN12,结果尾巴超级重,然后上3S,嚯嚯,起飞重量有600g以上了

网友:
004 不够V3好!

网友:
我的改了,本来也不想改的,就是不改全油门才可以起飞,改了半油门可以离地

网友(2010-07-22):
小事招魂,大事挖坟。

网友:
目前再改004貌似意义已经不大了

网友:
004本来就是入门练手的

按理不改最实际,但ESKY的370马达实在太差了。
不得不换,所以要换就干脆换无刷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:
可以改的,,但是你改无刷的时候要注意马达齿轮,用多少的适合

网友:
两个电机都不必改,也飞得很好。如果改成木浆就更好。

网友:
我觉得004只是玩电直的过度机,没必要花太多钱在上面,改无刷多花钱只会延缓换下一台高档些机子的时间,对飞行技术实质帮助不大

网友:
我在450上飞新动作,都会在004上面先练习,初级教练机

网友:
改单无刷应该是可以的,查一下以前帖子吧。
玩航模不就是折腾吗,折腾一下可以学到不少知识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004动力不足,想通过更换为无刷马达提升动力。有人说004改了会出现飞不起来的现象,会这样么?
这是我改的0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