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来发个修电调的技术贴吧

楼主(2009-07-28):
我发的维修贴也被删除了,之前所以发这个维修贴,是因为看到论坛里因为电调损坏而求助的朋友比较多,所以发贴维修,这样对方出点费用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,也就不闹心了,呵呵。40A收取40元,MOS全换同一批次的进口管,应该不过分吧,不过现在鉴于激烈的反响,认为我价格太高,所以我在这里声明,不再维修了,但可以发个维修的技术贴,让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修复电调,在这里,我只讲最实用的方法和步骤,也比较详细,对于元器件的工作原理,不作深入。声明,这个帖子是教仅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维修,并不是针对懂电子会维修的朋友,
  电调的损坏现象有所不同,但不管电调是什么样的损坏现象,我们检测和维修的步骤是大同小异的。电调的损坏部位一般有以下几个地方,BEC  ,单片机的供电  ,推动   马达驱动(MOS),对于PCB已经烧焦掉的,建议报废,
  电调损坏,最常见的是MOS烧坏,所以第一步就应该检查并更换损坏的MOS,建议更换同一批次的,这样一致性比较好。只有先修复MOS驱动部分,才可以继续维修其他部分,否则插电就冒烟,你怎么继续修??除非你有额外的MOS驱动板,才可以先检查前级板。有的电调烧后,明显可以看到MOS烧坏的痕迹,有的不明显甚至看不出来,最好的方法是用热风拆焊台把全部MOS拆下来,逐个检查好坏,当然也可以用功率比较大的烙铁,但这样比较麻烦。
  MOS的检测方法:业余条件下MOS的检测可以用以下方法,
  对于N沟道MOS  SO8封装的,1-3脚是并联的    4脚是信号  7-8脚是并联的,万用表在二极管档,黑表棒接7-8任意脚,红表棒接1-3任意脚,应该有500-600左右(各种型号略有差异)的正向导通压降,如果反过来红接7-8,黑接1-3,则为不导通,显示无穷大,这和检测方法和结果二极管黑是一样的,接下来黑表棒不变,红表棒接4脚,等于给MOS一个触发信号,这时候MOS就应该导通,再把红表棒接到1-3脚的任意脚,这时候的导通压降应该是0了。也就是说MOS导通了,反过来,如果这时候把红表棒接7-8  黑表棒接4,则MOS应该关闭,1-3  与7-8之间又会回到500-600的正向压降,这样的MOS就是好的。
  一般烧坏的MOS检测的时候,7-8与4脚表现为导通,应该是不导通的,只要7-8与4导通,这个MOS就一定是坏的
  所有N沟道的MOS都是可以这样检测的,如果对脚位不了解,可以上alldatasheet 查找您的MOS型号的详细PDF资料,P沟道的检测与N的相反,
现在MOS部分已经修好了,我们可以上电了
1:接好马达,这里讲的马达可以使用普通的小功率马达,比如2208之类的,不要直接把要使用的马达接上,以免因为电调工作不正常而烧毁马达,但这种情况不常见,不过还是谨慎点的好。
2:电调上电,检查电调是否自检,
a:如果自检,说明至少单片机供电正常,单片机没有损坏,一般单片机是不会损坏的(进水后的也发现过有丢失程序的),为了确认,现在用万用表检测单片机的实际工作电压,现在电调单片机的供电方式一般是用线性稳压器,最常见的是TO-252封装的7805或者89封装的HT芯片或者是SO8的7805,视芯片型号不同,这个电压一般是3.3,3.6或者5V,比如如果是单片机是MEGA8,那么MEGA8的4脚和6脚是并联接电源正,如果供电芯片是7805,那么4,6脚对地电压应该是5V  ,如果供电芯片是HT-7136,那就应该是3.6V。
  b:然后检查BEC,电调的BEC有两种工作方式(在这里不讨论OPT版本的电调),开关方式和线性降压方式,那么如何区分呢,最直观的就是开关方式的一定会有个电感,而一般几个7805之类的或者LM317之类的并联的,就是线性的。也有用光偶作隔离的,比如凤凰电调。
   BEC如果不正常,开关方式的一般是DC-DC芯片损坏,续流二极管损坏,电感过流烧坏(不常见)。一般DC-DC芯片如果损坏,因为是过流,续流二极管也会损坏,现在的内置BEC都是3A的,所以更换的时候,只要购买3A的肖特基二极管更换就可以了,线性方式的如果损坏,检查并联的几个7805,有损坏的更换同一厂家的或者全部更换,修复后顺便检查BEC的滤波电容,顺便说一下,更换的TO-252封装的7805一定要选用1A的,KIA的标的是78D05F,其他厂家的是标7805,如果标的是78L05,则是100ma的,如果是78M05,则是500ma的,电流不足。
  c:如果不自检,那说明单片机供电不正常或者损坏,按照以上方法检测修复
3:现在自检已经通过了,BEC工作正常,我们可以启动马达了。缓慢推动油门摇杆,马达应该顺利而平滑得启动运转直到最高速,如果这时候发现启动不顺,有一卡一卡或者停顿的现象,或者又烧MOS,在确保之前换的MOS是完好的情况下,出现这样的问题,那就说明MOS的推动部分有问题,MOS的推动方式有两种。半桥或者普通三极管更换损坏的就可以了,现在电调上所使用的半桥一般都是IR的,如IR2103S IR2104等等,电流大点的如ISL6700等.这些都是单路半桥,所以有3片,驱动3路MOS,每路MOS又分上臂和下臂,对于初学者,半桥在业余条件下,最简单快速的维修方法,就是购买几个相同型号的半桥芯片,逐一替换之,如果换掉某个半桥后,工作正常了,那说明就是这个半桥芯片损坏,如果推动是用三极管的,现在一般电调上都是两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,也就是双三极管。
  另外,对于半桥推动方式,因为栅极需要10V以上电压,所以一般有专门的升压电路,如ST662 。MAX662 等,是将BEC的5V升到10-12V,如果这个芯片损坏,所有半桥将不工作,即使MOS什么都是好的,马达也是不工作的,还有就是即使BEC芯片什么都是好的,由于这个芯片的损坏,将导致BEC不正常,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,这个芯片如果损坏检修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他的12V输出滤波电容,
  顺便说一句,在检修MOS的时候,一般现在都是几个MOS并联扩流的,为了减少损失,一般并联部分的MOS先只用一个上去,这样要烧的话也只烧一个,等确认修好了,再把其他的MOS全部装上去,
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网友:
楼主你能上几张图片说明那就太好了!!

网友:
修电调确实不是个容易事

帮顶

楼主:
还有一点

在BEC正常后,才可以接上接收机,有很多电调不插接收是不自检的,所以在MOS修好后,检查BEC电压,一般为5V,35X的为6V(7806),正常后才可以接接收进行下一步检测

网友:
不说修,就是拆MOS也十分困难,我认可楼主收费维修。

网友:
我有2个西安孵化的50A双向有刷电调,可以帮修一下吗?

网友A:
大电流的可以考虑修,小电流的直接报废了吧!支持楼主,明价维修!毕竟这是个技术活!不是一般人能搞的!

网友B:
帖子不错,可以加精华了。
再就是维修收费的问题,有人送给你修,你就修,别人嫌贵的话不修也就没事了,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阅读与支持

网友:
好贴

还有就是焊接功夫要过关

我拿200瓦的烙铁修理电调的

好在拿烙铁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~~~~、

网友C:
我30W烙铁一样拆装MOS 只要有吸锡带就OK了 很简单 我看比风枪要快

楼主:
你可以尝试一下

批量拆装MOS,绝对是风枪快,即使是部分拆装,也是风枪方便。
另外,有需要维修电调的朋友不要再联系我了,我最近是不会有时间的,第一楼已经说明不再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30W烙铁一样拆装MOS 只要有吸锡带就OK了 很简单 我看比风枪要快

30W拆装的大概是SO8封装的吧,D-Pak的恐怕弄不动。

网友:
楼主你好~~我有2个120A的电调都坏了~都没有烧焦的痕迹~~能帮我修吗?
PM或者QQ:1166630

网友:
强烈帮顶了!!!LZ的理论水平和维修实践经验都很精到,基本上把电调的所有故障点的排查和维修的经验都说明了,要说配合图片说明就更完美了很好!!我觉得,维修是脑力劳动,更换原件正常收费造福模友无可厚非,建议版主略加考虑,建议设精!!!!!!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支持

感谢楼上给我加分,我之前也看过一些贴子,很好,但对于具体的维修方法只是一笔带过,维修电调没什么技术好保留的,所以我说得详细些,以便对于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维修,

楼主:
21楼的也是行家,应该在我之上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了,不过顶一下

网友(2010-02-22):
顶楼主,楼主这样的人是我们模友的福音啊!

网友:
帮我修修我的35X吧,费用我出。绝不喊贵

网友:
看了LZ的贴,这周开始修我的船用电调,已经修好一个,能启动电机了,但还有些问题:
1、我的电调MOS是用FDD8880,换上去后,由于没有焊台,用普通烙铁焊的没有紧贴电路板,是否会影响使用、散热?
2、电机虽然转了,但通电自检的声音特别小,是否还有故障?电调当初是船沉了,电条进水烧坏。

楼主(2010-03-27):
你好,

关于第一点,会影响散热,最好用热风焊台,如果实在没有办法,可以在散热背面加垫矽胶垫。
第二点,自检声音小,说明半桥及以后电路还是有问题的,重点检查MOS管,应该还有损坏的,如果没有的话,检查半桥驱动芯片

网友:
回复是一种美德

网友:
顶上,让更多模友看到

维修收费很正常,支持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找个PN混用电调原理图给我看看,十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发的维修贴也被删除了,之前所以发这个维修贴,是因为看到论坛里因为电调损坏而求助的朋友比较多,所以发贴维修,这样对方出点费用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,也就不闹心了,呵呵。40A收取40元,MOS全换同一批 ...

网友:
我有个12A电调,EP200用的,飞行中有时候会突然掉电,
飞机掉下来后,可以听到电调正在重新初始化的声音,
经替换法确ren,就是电调的问题, 请问这种故障应该检查哪个部分

楼主:
你好,请检查BEC的带负载能力和电调工作是否过载

网友:
再请教一下,  IRF7832(贴片N型管)耐压:+30V 电流:+20A  内阻:4mΩ
如果和P型管配对使用的话,一般配什么型号

楼主:
ni hao

有好几种型号,比如说TPC的,IOR的

楼主:
你好

P管使用的个数和N管的个数有直接关系,N管越多,P管也就越多,主要是使P臂的内阻和N臂的内阻相接近,最好是相等

网友:
IOR的具体型号应该就是IRFxxxx, 既然同公司就可以找到能配的那太好了
麻烦楼主推荐一个IOR的P管, 配IRF783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因为我都是知道型号后再去搜参数,  反过来用参数去搜型号还不会

网友:
请教TO-252封装的FDD8896资料!谢谢!

网友:
求教了啊:funk:

楼主:
你好

你所需要的PDF资料可以上alldatasheet.com 查找,

网友:
楼主厉害
支持
我也学了N年的维修
技术就是经济效益
没啥说的,维修收钱正常
还有,看贴受益非浅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厚爱

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厚爱,正象48楼朋友所说的,维修技术是练出来的,关键是平时的积累,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,希望能与各位朋友多多交流,我能解答的尽量解答,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赐教,过段时间我回上几个典型维修实例及视频。

网友:
没有图片,还是太专业了。看不懂啊

网友(2010-07-27):
我的一个12A电调最近出现起动马达困难, 反复多次起动成功以后,运行基本正常
拆下所有MOSFET,检查发现有其中两个在撤除G极电压后无法保持导通
说明栅极漏电,由于手头并没有备件,  请问这个是不是故障原因,有必要更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的可以考虑修,小电流的直接报废了吧!支持楼主,明价维修!毕竟这是个技术活!不是一般人能搞的!
 +

网友:
TQCGP 说:
12A的应该是P管和N管的驱动方式,P管有的型号在撤除栅极电压后,过几秒会回复到初始状态,但并不是所有的P管都是这样的,如果您启动不顺,确定是电调问题的话,按照您的测试,有的MOS可以保持,有的不能保持的话,请更换不能保持导通的管子,并检查前级驱动三极管,您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MOS不一致的问题造成的
12A电调,并不属于大功率,所以您更换的MOS可以不是同一批次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说: 非常感谢

网友:
请教楼主:我有个esky25A无刷电调烧了MOS(5503)管,全换场效应(78N03)后电机可自检也可转动,但油门加大后其中一路两个MOS管又冒烟烧掉,后检查是其中一个推动管短路,是五只脚的那种,不知这推动管什么类型,可否能用其它什么管代用呢?谢谢!

网友:
请教楼主:
我的一个40A固朗450用电调,今天用飞第五快电池时突然不明原因烧了外皮,但有自检声,接电也可以启动,但转速明显不高,全油门也就离地一米了,请问什么原因?能修吗?谢谢!

楼主:
58楼

ESKY的电调我没有接触过,如果是象YT一样的驱动方式的话,你说的5个脚的元件是单门电路,如手头有有35X之类的板的话,可以拆来代换,
  59楼的问题是动力不足吧,那就先从MOS管开始查起,一定可以修好的

楼主:
58楼

ESKY的电调我没有接触过,如果是象YT一样的驱动方式的话,你说的5个脚的元件是单门电路,型号是74HCT1G08,SOT23-5封装,如手头有有35X之类的板的话,可以拆来代换试一下,根据经验,3路推动只要有一路损坏,就不会自检,  59楼的问题是动力不足吧,那就先从MOS管开始查起,一定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建议上点图片

网友(2010-09-14):
顶顶,希望能看到图几更好了

网友:
虽然是一知半解,但对于LZ的奉献精神还是要赞扬的,顶你。

网友:
mos管好像只有三个脚吧!其中中间的那个脚是悬空的,我说得对吗?何来7-8,4脚啊,求lz帮解惑!

网友:
MOS根据封装的不同管脚也不同  一般450用的MOS是SO-8的封装
   对了有模友用过IRF7832吗?
我的35X烧了第一次换的就是IRF7832 但是发热比较重  第二块电就不自检了
  后来换成SI4626以后就好了

网友:
这帖子好  自己动手  不求人  我的两个30安电调烧了   一个是7805连信号线的贴片电容击穿  换了两个就好了  另外一个是mos烧了两组  用cpu的供电管  一个顶一组  换了两个也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帖子不错,可以加精华了。
再就是维修收费的问题,有人送给你修,你就修,别人嫌贵的话不修也就没事了,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
就是这么个理,新买或是修自己看啊

网友:
这样的好帖应该顶起来!!

给人鱼,又教人渔,这样的好帖应该顶起来!!

网友:
你好…我的亚拓35x电调炸机时把电解电容炸裂一个,不过能正常使用,需要换吗?如果要换是不是把2个一起换掉?我在网上买了6个35v220uf的高频低阻电容,不知可不可以用?商品全名是ˉ日本松下 Panasonic FC 高频低阻 220uF(220u) 35V。我在看电调上面的电容型号是35v 220uf(m)105

网友:
维修不容易呀。。

网友:
好帖子 学习了

楼主人不错  几乎有问必答

网友:
大电流的可以考虑修,小电流的直接报废了吧!耗不起时间!

网友:
LZ我有个XXD30A的电调,买回来就有缓慢加油门有时反转再加油就停转,此时必须把油门归0再加才能正常运转,有时小油门时一卡一卡的,大油门正常。请问是什么毛病,是不是MOS管不一致???

网友:
建议设精

网友:
好人啊 有问必答 不像有些人做东西出来为的是吸引别人羡慕的眼神 对开技术上的东西就不肯公开

网友(2010-10-14):
学习了但还真是不懂,看来我太笨了。爱

网友(2010-12-07):
支持收费维修。

网友:
我不想对于LZ过多的评论,我只说说发生在我身上最真实的事情。今年也是看了LZ维修的帖子后发了一个110A的电调请帮忙维修并在论坛短信留言确认了地址。(大约在半年多前了吧!)之后多次联系打电话不接,期间有一次联系上后说是电调要维修的话需要再买个45A的换下上面的某个元件,因为觉得时间拖得太久了所以恳请LZ发回损坏的电调,快递费由我来承担。之后再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。经多次论坛内短消息联系最后说LZ人出差了回来就给我发,这是差不多2个多月前的事儿了。一个电调值不了多少钱,但我想说的是同是上海的模友我损失的可能是一个电调而已,但您损失的怕是不止我一个模友对您的信任吧!

网友:
刚查了下LZ回复我的时间是9月26日 快3个月了

网友:
每日一顶,让大家都能看见!

网友:
再帮LZ顶顶更健康

网友:
一个xxd30a的电调进水导致mos烧毁不少,这电调使用的mos是 2716(p) n沟道那边都看不清了。
全部拆掉mos管逐一测量,仅剩3只2716是好的。
,我用4404和4405装上去了,为了保险起见每路只装了一只,即  每行有一只4405和一只4404,一共6只。
接上马达,电源串接了个5a的保险管,通电有自检声音,油门最大通电还能进入设置模式。
问题来了,正常自检后,推油门马达动一下就停,然后又自检。再推油马达还是动一下(抖一下更合适)又不动了,电调又自检。
电源是12v的,不存在电压不足的问题。请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哎!!!
LZ和85楼间是不是有所误会?

网友:
呵呵!我也希望是误会,但是是事实,至今还未收到LZ的回复呢!

网友(2011-01-08):
完全理解LZ的心情,好贴,再顶一下

网友:
那就不明白了,LZ拿走了我的一个电调至今未回复,难道我还要理解他的心情嘛?那请问我的心情是否也麻烦LZ考虑下

网友:
很好奇的又看到我们的LZ大人跟了别人一个帖子,具体内容如下:请大家过目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不要因小事伤了和气

看出lz也是个热心人 可能因为其他事情把您的东西耽误了

网友:
哈哈!一耽误就年把啊?我倒希望LZ自己能在这个帖子里说两句呢!

网友:
对于出言不逊或说过威胁之类言语的我一般从不理会

标题是TQCGP先生在别人的帖子里回复我的原话
我只是实事求是的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已,之前在您的维修帖子里发的也都是您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,您如果觉得我有出言不逊的或威胁你的说辞  那么帖子还在那儿您大可把它翻出来请大家评理,您收了我的东西之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,反过来倒变成你是受害者啦!呵呵!我只能说你够牛!电调我估计您也已经整给别人或拆了部件修了别人的东西,做了就敢认这才是男人,头一缩算什么

楼主:
您的估计错误

您的电调并没有如您所猜测的已经卖掉或者拆零件去修别的电调,明天上照片和3S,6S下的运转视频,我也并没有叫你去买个新的40A的拆单片机用,我当时是让你用最低的价格收个烧坏的但是单片机是完好的40A尸体拆单片机用,因为您的单片机已经损坏,对于单片机损坏的电调,要么返厂更换单片机,要么看机缘巧合,能收到单片机完好的尸体或者在朋友之间能搞到这样的单片机,现在这个电调已经修好,只是MOS管还没有装上去,手头的MOS管已经用完,年后再进货,也没有组合起来,单片机是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的ZTW烧焦无法修理,从上面拆下来的,我发的贴里已经注明不再接受维修,包括论坛里有很多朋友发短信息给我要维修,我也没有帮修,并建议对方和论坛里另一位朋友联系维修,而对于技术方面提问的朋友我一般都作出回复,我经常去外地,实在没有时间,这个我也跟您打过招呼,而且当时您这个电调我是打算免费帮你维修,毕竟是在同一个城市的,所以也没有跟你提及费用问题,至于您说过些什么话,您自己知道。

网友D:
能够收到您的答复总之我还算非常高兴的,的确像您所说的大家毕竟在同一个城市,如果之前您给我这样一个说法,我也完全能够接受和理解,希望年后可以等到您的回复。

楼主:
回105楼

104楼的回复就是我之前给你的回复,我当时就是这样跟你说的,我并没有如你所说叫你去买个新的电调拆单片机用,也跟你说得很明白我经常去外地,看105楼的口气好象我还得跟你赔礼道歉是不是啊。

楼主:
实物照片

实物照片

图片

楼主:
实物照片

船用,进水,MOS管损坏约30%,BEC输出8V,5V-12V升压芯片损坏,IR2101S损坏1PS,单片机损坏.

图片

楼主:
所有的东西都在,

有没有如事主所说,我把东西卖了或者拆卸当配件用在别人的电调上???
现在除了要好的朋友,我不会接修任何电子设备,什么原因相信帮修过的朋友都是有体会的,维修并不是低级的廉价劳动,故障范围比较大的往往比生产一个的耗时还要多.

图片

帮朋友修复的控和电调

帮朋友修复的控和电调

楼主:
部分元件

部分元件

图片

楼主:
自己设计的3OZ镀金板

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够收到您的答复总之我还算非常高兴的,的确像您所说的大家毕竟在同一个城市,如果之前您给我这样一个说法,我也完全能够接受和理解,希望年后可以等到您的回复。

我以前也有个类似的经历,我的电调坏了,在网上找了位朋友帮忙修,他说上面fet全烧掉了说全要换新的,我以为那位帮忙修电调的朋友是“骗子”, 在线上又等三两天那位朋友说已经修好说同事已经寄去,后来电调终于到手了,别人也说收我一分钱,激动之时我也同时感到很愧疚,因为毕竟错怪别人……
“三十已过”我想你这次是真的错怪别人了哦

网友(2012-07-25):
深挖好帖,追寻足迹

网友:
支持收費,請繼續服務模友

引用 楼主:
批量拆装MOS,绝对是风枪快,即使是部分拆装,也是风枪方便。
另外,有需要维修电调的朋友不要再联系我了,我最近是不会有时间的,第一楼已经说明不再维修

支持收費,請繼續服務模友

网友(2012-10-23):
不错的指导贴,留记号

网友E:
最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,也就不闹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