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问:平衡杆短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机机不稳定?

楼主(2009-07-28):
今天没事用卡尺量平衡杆,发现比说明书上短1CM左右,晕了,怎么会短呢?
这样飞是不是悬停就不太稳了呢?

网友:
嘿嘿,我觉得应该说是“更灵活”。

1cm左右无所谓的。如果实在想手感钝一些,可以自己加两个重锤,或者调控的EXP。

楼主:
我就是加的重锤 呵呵!

网友A:
发现比说明书上短1CM左右~你居然都发现了。呵呵厉害啊  这样飞是不是悬停就不太稳了呢?  纯粹是给自己炸机找借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现比说明书上短1CM左右~你居然都发现了。呵呵厉害啊  这样飞是不是悬停就不太稳了呢?  纯粹是给自己炸机找借口!

不是找借口,是因为这方面还是菜鸟,所以问一下,呵呵!我还有几个平衡杆,都比这个长,呵呵,想了解一下换上后是不是更稳定!呵呵!

网友:
长的短的我都有用过,感觉差别不是很大。

网友:
没有什么差别的!只是感觉稍许灵活些!

网友:
190和220的平衡杆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飞行感受的,建议自己尝试了,个人偏好长平衡配超轻副翼,呵呵

网友:
千红GG你是高手啊,我还是19mm的用普通副翼

网友:
我也是LS的

网友:
其实主要是千红GG绿色的副翼虽然质量很好,但是我用不着啊

网友:
短、轻 飞机确实灵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