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用无刷30A电调可以驱动大多都无刷电机?

楼主(2009-07-28):
车用无刷30A电调可以驱动大多都无刷电机呢?

网友A(2009-09-15):
电流限制在30A以下的都可以啊!建议使用在1/12,1/10的模型车上。

这个和电机的外径没有多大的关系,选择电机时,看看电流的参数就可以了

楼主(2009-10-15):
引用 网友A:
电流限制在30A以下的都可以啊!建议使用在1/12,1/10的模型车上。

这个和电机的外径没有多大的关系,选择电机时,看看电流的参数就可以了
  哦,谢谢你的指点。 我就是看上了一个30A的无刷电调,才60块,我有台1:10的平跑,向改无刷试下。

网友:
LZ 你说的那个30A的电调60元  建议你不要买了  我前段时间也买了个便宜的车用无刷电调  结果买回来后 那个还真垃圾 线性垃圾的很 基本不能低速  低速就一窜一窜的

上无刷最好还是好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