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黑哥,电路修复好了,但工作不起来!劳烦黑哥,继续指教!

楼主(2009-07-28):
我的雷鸟混控烧了,是接反了电池烧的!以下有几张图黑哥帮帮忙啊!

烧那块好像是AO4468,不过我在我们当地买不到这个。请问黑哥,这个块子有些什么可以代替的?

黑哥,另外就是灯那一面,小红圈里的那块覆铜板也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,还是烧掉的,请帮帮忙啊!

网友:
别紧张!问题不大的……

烧到的AO4468,是个N沟道MOSFET管。其参数如下:
耐压30V、最大极限电流11.6A(VGS=10V)、跨导电阻A<14毫欧(VGS=10V)、跨导电阻B<22毫欧(VGS=4.5V)。

该MOSFET管完全可以用AO4420(极限电流13.7A)、IRF7413(极限电流12A)、IRF7832(极限电流20A)等直接替代。

关于烧断的PCB(印刷电路板)板上的铜皮,可以将其两端铜箔上的阻焊材料(蓝色的)刮除干净后,选粗细合适的铜丝或铜皮搭接在两端后,用烙铁予以焊接使之恢复导电状态。

另外,从第一、二张图片中可以看出,标有M7字样的快速回复二极管也已烧毁了,需一并更换。买不到M7的话,可以用SS14~24中的任意一个型号来代替。最不理想时,用1N 4007、1S4148等等也能替代。因为,该二极管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是续流,是保护MOSFET不被反峰电压击穿,正常状态下,它并不承受多大的电流和电压。

还有,电源反接过的电路板,建议仔细检查标有UTC78D05的这个5V稳压IC,它往往在电源反接的状态下,也会被反向击穿的!

至此,若你不能明确地判断元件好坏,建议你将两个AO4468、两个M7、一个78D05统统换装新的、修复好烧断的铜箔后,一般来说故障便可排除。

附维修用元件零售参考价:
IRF7413    1.5元
IRF7832    1.9元
78D05       1.5元
SS24          0.8元
1N4007      0.2元
1S4148      0.1元

所以,自己能修的话,维修的零件费是不会超出10元钱的!

再有,若想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拆到代用品?那么估计在锂电池保护板、DC/DC变换器上和电脑主板(早期产品)上也能拆得到……

网友:
真羡慕黑哥这么专业的知识

网友:
不错 够专业,补充下 自己焊功不好,就找修手机的帮你焊接

网友:
黑哥太强大!!

网友:
黑哥的零件费用太保守了 可能是电子零件销售商修自己飞机的费用.
楼主在本地或网上购买零件的费用均应达到20元以上.(本地单价高还找不到,网上运费高.买10颗还没人理你.)痛苦啊,,,,

网友:
建议黑兄,开个专门维修和卖电子配件的淘宝店,方便广大模友

网友:
一个 FET 烧了,一个击穿 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救命

黑哥N年前也是电池接反,少了一个嘉宝 II的四通电直的混控,不知道还有救没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哥N年前也是电池接反,少了一个嘉宝 II的四通电直的混控,不知道还有救没!!

图片呢?
我只会“看图识字”……

网友:
回家就拍,先谢了

网友:
建议黑兄,开个专门维修和卖电子配件的淘宝店,方便广大模友

这个建议好

网友:
我是用锂电烧了最后一图的部位,焊上后竟然焊锡被热得融化了,一气之下大费手脚垫了根导线,外加海量焊锡,终于又转了起来
现在旋翼头打断了,放弃……

网友:
听说黑人大哥要看图说话,赶紧照了2张.此图为004的4合1   接收部分就不照了
严重炸机烧毁   现在通电没反应,LED也不亮   不知道还能修吗?

网友:
从你提供的图片和故障起因的描述来看,初步判断:可以修复!

网友:
黑哥好厉害,支持黑哥

楼主:
谢谢黑哥的指导,但现在修复后,绿灯长亮,机子还是没有反应,拆下所有舵机和陀螺仪,不接接收机,刚接电两个红灯会亮一下,随后绿灯闪烁。接上接收机,绿灯微亮!接上所有设备都是微亮,且所有设备都没反应,也没有舵机复位的声音。恳请黑哥,再给把把脉!

网友:
楼上的,四五天能修成这样,你本身也算不错的了

楼主:
楼上的,谢谢!我只是个门外汉,不管是直机还是什么机,不管是电子还是电路,都是门外汉!以后还要麻烦大家多多帮助!现在还需要黑人大大继续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