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锂电池安全阀可以用针泄压吗?

楼主(2009-07-28):
请教锂电池安全阀可以用针泄压吗? 我有几节报废的笔记本锂电池 ,电压0V。我用针扎破安全阀膜,电压回复到4.0V 请问各位老师这样安全吗?可以正常充电吗?要不要密封针孔? 谢谢!!!

网友:
在笔记本锂电池 18650  的 正极 里面 有一个铝片与电池正极相连(外电极),它是一个鼓肚的铝片,凸面正好与电芯正极相接触,当短路电流过大时,铝片变形凸面往相反方向突出,断开与电芯正极相连,达到保护目的。这个是不可恢复的。你用针实质是把铝片再顶回去与电芯正极相连。你说的安全阀不是这个,实质是电芯的外壳的前端的正极部位
(那个部位比别的地方薄),当电芯内部压力太大,这个部位将被气液顶破,起到保护作用。我曾拆过这种电池,也修复成功几个,个人认为,最好用1MM钻头在电池外正极中心打个孔,要小心,顶多1MM深,就透了,再用很平的针轻轻
将铝片顶回,千万不要刺破电芯,要不然电解液就漏了。修复的电池最好不要装机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