镗刀作面铣用

楼主(2009-07-28):
去年二手滩档检了一件超小型台刨,好象是外贸出口的那种,才200多一点。回家试刨才知刨面(固定面)呈弧形 ,高低之差约2mm,估计是铸件应力未消就加工之故,后应力发作出口退货沦落二手垃圾场。方知省钱无好货,台刨面不平与废物何异?
周日趁有点时间,拆了,将台面上铣床、四角打表找正夹好,找正花了两个小时,用新进的镗刀夹了支最粗壮的,磨利,铣(镗?)!

砂纸稍事打磨,还是有铣痕:

用直尺量了一下平面还是不错的,曾有同学问及镗刀可铣平面否?此例可答:然也,些许振纹不能避免,不上磨床始终稍逊。

网友:
 强人,物尽所能!

网友:
小台刨200米超值 ,开始还以为是金属刨床。

网友A:
不错呀好东西~另外一边不铣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呀好东西~另外一边不铣啦?

另一活动面好在没弯曲

网友B:
没看见护指...

网友:
3H老大买到的好东西真便宜呀!

网友:
那镗刀一套要多少钱啊?谢谢

网友:
不错不错。我买的小手刨还花了300多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见护指...

有的,拍摄时因正调刀片没装上。

网友:
 那么薄的板子

网友C:
3H兄那里淘得这么便宜的好货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H兄那里淘得这么便宜的好货啊?

将军东。
其实这刨很小,做家具木工是嫌不够大的,做模型才合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有的,拍摄时因正调刀片没装上。

以前做木工活用电刨,胆小,先刮出两块1公分厚的木板,在其中一块上稍倾斜一些(一个方向)钉满一寸的钉子,然后再把两块木板钉在一起,有钉板的钉子尖朝外,在另一块木板上钉上把手;
使用平刨时,手不接触木料,用钉板推木料,
再有就是,刨刃越锋利,操作越舒适,否则会把手掌震麻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以前做木工活用电刨,胆小,先刮出两块1公分厚的木板,在其中一块上稍倾斜一些(一个方向)钉满一寸的钉子,然后再把两块木板钉在一起,有钉板的钉子尖朝外,在另一块木板上钉上把手;
使用平刨时,手不接触木料,用钉板推木 ...

太薄的板我也不敢刨
最好做一个手持滚筒(类似油印滚筒)、一个直角缺口的推板,一个压著板、一个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将军东。
其实这刨很小,做家具木工是嫌不够大的,做模型才合适。

嫌大 ,买个手刨倒装更便宜

网友:
两块板可以对着磨啊,都平了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将军东。
其实这刨很小,做家具木工是嫌不够大的,做模型才合适。

以前差不多个个星期天都往那跑,就是碰不到这样的好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以前差不多个个星期天都往那跑,就是碰不到这样的好东西

现在二手垃圾都不便宜,台式工具贵了许多,不值得买了,没心思跑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嫌大 ,买个手刨倒装更便宜

多年前就已收了一个上海老货手刨。

网友E:
老大,镗刀的主轴转速多少啊?
真正的面铣和镗刀效果是否差不多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老大,镗刀的主轴转速多少啊?
真正的面铣和镗刀效果是否差不多呢?

500转,刀直径调到50mm左右。
面铣刀应好一些,但镗刀有变径的方便,而且通过更换不同的镗刀或不同的刃磨可以实现粗镗和精镗,精镗可以使表面粗糙度很小,呵我还在摸索,感觉这刀挺好玩,车、铣都用得上。

网友:
做个刀架可以用来镗内孔了,不知最小能镗多小的孔?

网友F:
这镗刀最小能镗10mm的孔,最大能镗125mm的孔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镗刀最小能镗10mm的孔,最大能镗125mm的孔

谢谢!是你的宝贝吧。也想淘一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
谢谢!是你的宝贝吧。也想淘一套。
是的

网友:
这镗刀多少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