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一下大家对九鹰空机的需求。

楼主(2009-07-28):
征求大家对九鹰218a/220a空机的意见。
这个板块没法发投票贴,转一下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316162&extra=page%3D1&frombbs=1

网友:
空机不一定能够调出好性能

九鹰218A或219A或220A的性能不仅仅是它们的机架性能决定的,其实非常关键的是它的电子板的性能,当然就最关键的单片机程序。如果用其他产品的四合一电子板,性能不一定有保证。如果用分列组件,那么混控比、陀螺感度、陀螺的pid、中心平衡点……就更难适合这个机型的要求了。

网友:
不要控也行啊。而且九鹰的四合一也单独有卖,所以电路部分不是问题。

网友A:
我有2套九鹰218A了 电子设备都能通用~~ 219A 220A 什么的买空机划算`~
所以出空机还是有必要的~~!
单独买配件价格是恐怖的`~~ 机壳120 主轴30几 舵机70一对 大浆20一副 九鹰220A后尾组 60一副
而且SOLO的控也可以控制218A  如果新玩家买了SOLO想升级耍218 那不就可以节约个控钱了??
手上拿这么多九鹰的控干什么? 又不出独立接收 浪费啊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2套九鹰218A了 电子设备都能通用~~ 219A 220A 什么的买空机划算`~
所以出空机还是有必要的~~!
单独买配件价格是恐怖的`~~ 机壳120 主轴30几 舵机70一对 大浆20一副 九鹰220A后尾组 60一副
而且SOLO的控也可 ...

我也正和九鹰反映这个问题,配件的价格太离谱。

网友A:
尾马达坏了不能单独买马达  只能买后尾组 价格又离谱,主轴很粗壮不会弯,可主轴上的塑料件脆弱呀 ,塑料件坏了又要连主轴一起买~~太不合理了`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尾马达坏了不能单独买马达  只能买后尾组 价格又离谱,主轴很粗壮不会弯,可主轴上的塑料件脆弱呀 ,塑料件坏了又要连主轴一起买~~太不合理了`!

买普通的n30电机就可以了,和004的尾电机通用的。

网友:
呼吁九鹰空机!!!

网友:
配件贵的离谱 简单就一个尾浆十几块吧 赶上450玻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