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...油门一动不动

楼主(2009-07-28):
最近收的一台电直,大杂烩的设备
拿到手到现在,油门怎么弄都动不了,理论上是打
遥控器
左上的开关对不?然后推摇杆,大桨应该会动吧/..
但是我无论怎么摆弄遥控器,大桨就是不动,能动的只有
舵机
"们"
电池
是满的...
我把电调的插头换到其他通道上试了一下,也是没办法驱动...
请问这个是电调坏了么?

网友A:
恭喜你,又得到了一次宝贵的上当经验。。。。以后注意吧

网友B:
how to help you?

网友C:
没关系的,慢慢来!

网友D:
至少BEC是好的吧,不然舵机肯定不会动。电调唱不唱歌?

楼主:
电调不唱歌了...
不过现在好像又能飞...好奇怪
是在我某次把电调插到其他CH上测试之后
又弄回来
电机就终于能转了

网友E:
用替换法试试!

网友F(2009-10-13):
满满的查吧,先看电机是否能动,接电就知道,拆下哈,要不当心桨喝你血,再用万用表查看电调是否好的,呵呵,点子不好电调,电机一起烧了哈~!~!

网友G:
 我的好赢40A遇到过类似情况,在接收机上乱插,最后再插回电调通道就好了,迷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