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瓶修复

楼主(2009-07-28):
求助,论坛里的高手,谁会做6v电瓶修复机吗?

楼主:
修复这种电瓶

网友:
是不是用大电流击通的

网友:
可以做费铁卖3-4元1斤,再去买新的6V的好像是7元.

楼主:
谢谢,有图我也不会做。
我想买个做好的。

网友:
铅酸蓄电池修复机我做过试验,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,不是说有了修复机就什么电池都可以修复,有条件的。一般刚开始电池有点轻微的酸化时用修复机有效果,稍微严重就不能修复。卖修复机的店家都是在吹牛。我用单片机做修复机的脉冲发生器,试验过好多种的脉冲频率和波形,基本效果都差不多。我家附近有一家电动车修理店,老板和我交了朋友,他有买一台修复机,他和我私底下透露修复机的修复效果不是很明显的。

网友:
还有一点,如果经常用修复机来给电池充电,可以防止酸化,也就是充电器冲几次后用修复机冲一次电,这样轮流交叉充电比较好,会延长电池的寿命。

网友:
好像一般比较好的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吧?

网友:
尖峰脉冲

网友:
轻度的可修复,重度的还是换一个,也不贵

网友:
用平滑小电流,高于待修电瓶电压2V的电源给电瓶充电24小时就可以了。没液要补液,要不然效果不明显。

网友A:
作用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作用不大

从新电瓶就开始用脉冲充电,加小电流长时间浮充,还是可以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的。等到极板全部都硫化后,作用的确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