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黑人大哥帮忙分析下九鹰Lama4合一电路

楼主(2009-07-28):
黑人大哥,您好,我想把九鹰Lama的2.4G四合一用于三通XMB-11改四通上,用九鹰的四合一来驱动三通XMB-11的两个370电机,请问我需要对四合一作什么改造么(场效应管)?谢谢!
另,我购买了7.4v 2200mh 20c的电池来驱动四合一是否可行?谢谢!

网友:
图片中的MOSFET的型号看不清楚,是不是8830?
第二张照片的用光改变一下角度,以便能将元件上的字拍清楚些……

网友:
功率不够吧 ~带180电机的去带370  太暴力了 想上20C……¥%……

网友:
假如你对原装的MOSFET管不放心的话,可以换装FDD8896(需购买TO-252封装的)这管子,体积与外形是一样的,该管的电流驱动能力相当的大!
以下是FDD8896参数供你参考:

耐压30伏、极限电流94安培、持续电流17安培、跨导电阻5.7毫欧(0.0057Ω)、功率80瓦。
rDS(ON)=5.7mΩ,VGS=10V,ID=35A
rDS(ON)=6.8mΩ,VGS=4.5V,ID=35A
开启电压VGS(TH)=1.2~2.5V
该管极其适合你的需求!零售参考价为3.5元/只。
改动后,建议你增加相关铜箔走线的电流承载能力——将走线的阻焊涂层刮除后,在其表面堆焊焊锡,增加走线的截面积,以免电流增大后将铜箔烧断。

楼主:
嗯,确实Mos管的字迹比较暗淡,是8830H 9B01的管子,非常感谢黑人大哥,我去买8896的管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