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S垃圾的航拍直升机,

楼主(2009-07-28):
在看小齿。

可怜的云台

摔坏的头罩。

再看看大桨,摔下时以停转,桨尖是好的,在浆的根部因受力而摺断,很明显如果不是扫齿停转,而是飞行技术或是人为因素的话桨尖不可能这样没损坏。

希望广大模友别重蹈覆辙,购买大件的东西多打听一下,此次损失保守估计在3万元。也凉了我的航拍心。

网友:
貌似废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同情把

网友:
油上多了,打滑!   (乱说的)

网友:
非常理解楼主的心情,我也摔过航拍机

网友:
当废铁出了吧!!下次吸取教训!!!

网友:
航拍个大头鬼哦

网友:
第一张图没看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。。。摔得很重啊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旋翼每卡死。。。可以熄火降落阿

网友:
我想看看  摄象机   我的航拍直升飞机也掉下来了   比你这个能好点

网友:
事故原因看不明白

保守估计。修的钱可以上全YT系列了吧。250-450-500-600

网友:
其实LZ照片里已经说明白了,大齿扫了。
原因应该是过热,飞机就这里设计是致命的,同情啊。

网友:
神龙260~~同情LZ

网友:
KS 的大齿是有问题的 我在飞的时候扫过3-4个  还好运气不错 去不自旋降落。  但是后来买到一款齿轮很好 比原配的大一点点  飞了10几个起落一切正常

网友:
我看是飞机发动机离合器风扇安装错误导致的!
这个飞机发动机热能传到齿轮是有可能的!和JR260一样!
要好好玩,还是京商实在啊!飞了7年多的京商260,现在还能飞!而且只是球有扣有点虚位~

网友:
所谓的KS航拍机其实就是JR260油改电,大齿由原来的88齿还成了89齿(还没TY600电直的大齿直径大),同时也继承了JR260爱扫齿的优点,都是KS的杰作,扫齿有过之而不及。
以上两种机型本人都飞过,有一点发言权。
还有:齿轮上的散热片本来就是一个摆设,建议有此机的模友搞好散热。15楼的模速电玩也介绍一下经验,大家共同探讨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 我和你一样 KS 和JR 260都飞过,你说的没错  KS就是260改的 我最早拿到的版本是从日本带回来的旋翼头和260完全一样 但是主轴好像是12MM的   扫齿的问题的确困扰了很久~但是现在又好用的齿轮了·厂家所说的10KG负载我持保守态度,而且原配的JR790单凸桨实在是太烂了,还没芬技的双凸效率高  现在用了毫克的790 单凸还可以 理论上说单凸比全对称效率高,但是实际用下来我感觉全对称的升力更足,17楼的兄弟可有这方面的感受

楼主:
回16楼的哥们。

此直升机是电动的,原配的安装在齿轮上的散热片形同虚设,基本没用。就是大小齿之间运转温度过高,载着云台后就更严重。所以最终扫齿。有缺陷的产品还在销售,就是对我们中国模友的不负责,我和我婚庆公司的朋友商量了下,不排除用法律的手段讨回公道。

网友:
公道不好讨啊,以前的东芝事件就是个例子,举不胜举就不说了。
小日本根本拿我们不当回事。
模速电玩大侠也介绍一下大齿啊,最好有照片:loveliness:
JR790单凸桨很烂,变形严重不好用,现在用FK的双凸不对称,感觉还可以,改天也上扫齿照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