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要飞航线了,怎么看JJ的姿态呢?

楼主(2009-07-29):
就要飞航线了,怎么看JJ的姿态呢??飞远了怎么判断JJ的姿态呢,是看JJ的哪个部位判断呢?

网友:
我主要是看头罩

网友:
主要是凭经验,还有看大桨转动平面。

网友A:
一般飞远了都是凭感觉飞回来的

网友:
还是多练习模拟器

网友:
一般最好是不要乱来,不然飞机在那里掉下去都不知道

网友:
我现在刚开始飞航线,特别害怕飞远了,有时候近距离都会看乱,没层次感。看桨面,飞机比你高了就难看。看起落架,常常看错,看鸡头罩,也没用~~~~~

网友:
要是弄几个高亮的led灯呢?一闪一闪的,

网友B:
前后的判断辅助依靠:最好使用白色或黄色机头罩;不能使用与机头罩颜色相近的尾管。比如:白头蓝尾,比如黄头银尾,比如红头绿尾。

左右的判断辅助依靠:左侧或右侧可视面积比对头或对尾姿态时大,所以容易被观察;依然建议安装左右不同颜色的金属脚架管,或者在原有的管基础上用不同颜色的胶布缠绕,一般左红右绿为好。

以上两个改装里面,头罩好拆卸,建议每次到外场飞的时候,都带上多种颜色的头罩,预防场地环境变化引起判断的失误。
这个方法很实用,我的机器就这样,1年没炸了,发贴说了,他们都不信。

网友:
先不要飞很远,航线尽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慢,稳,距离在10-15米左右就可以了。
如果上来就高速航线,很可能就飞到远处看不清姿态炸机了。
熟练之后基本上多数情况都靠感觉了。

网友:
 飞机比我高就郁闷了~~~前后移动反映有点慢~~~~哈哈哈!主要靠人品驾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飞远了都是凭感觉飞回来的
同意

网友:
等你会飞航线再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后的判断辅助依靠:最好使用白色或黄色机头罩;不能使用与机头罩颜色相近的尾管。比如:白头蓝尾,比如黄头银尾,比如红头绿尾。

左右的判断辅助依靠:左侧或右侧可视面积比对头或对尾姿态时大,所以容易被观察 ...

对新手很有用啊,谢谢啦

网友:
我是凭感觉

网友:
我也是刚飞航线,感觉关键是心态,以模拟的心态去看航线!呵呵!
多数是凭感觉的!呵呵!

网友:
选择颜色鲜艳和深色的大桨,不要飞的太快。

网友:
我飞出去员了靠第6感飞回来,不过人品比较好,记忆中只炸过一次。嘿嘿,实际上也只飞过一次。以后再也不敢飞远了。

网友:
的确要凭感觉了只有多练才行~

网友:
和飞固定翼一样   飞远了不能看视觉来看    所以飞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飞机的姿态  把握住感觉

尤其飞滑翔机的时候   飞远了   是看不见的    只能靠感觉转弯   过些秒就可以看见有个小点回来了

网友(2009-09-03):
h
引用 网友B:
前后的判断辅助依靠:最好使用白色或黄色机头罩;不能使用与机头罩颜色相近的尾管。比如:白头蓝尾,比如黄头银尾,比如红头绿尾。

左右的判断辅助依靠:左侧或右侧可视面积比对头或对尾姿态时大,所以容易被观察 ...
en
很实际很好的说。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想着自己坐姿这架飞机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