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!26CC油O如何做遥控熄火?????

楼主(2009-07-29):
请教各位!26CC 油O 如何做遥控熄火?????
我的控是2.4G 6通

网友:
接多一个微型陀机来控制微动开关。就是这么简单

网友:
什么控?我的2.4G上就有一项汽油机熄火的功能,多看说明书。

网友:
用油门熄火就可以了.

把化油器上调整待速大小的螺丝拆了,把油门拉到底就可以熄火了.

网友:
楼上的建议不好,这样比较容易误操作,还有就是万一连接杆坏了或者断了就熄火了。俺第一艘船就是连接杆断了沉船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少放点油 熄火应该很快

网友A:
做多个吸水泵通道,要停机直接吸水到引擎里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做多个吸水泵通道,要停机直接吸水到引擎里~

不如直接撞岸上,马上停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不如直接撞岸上,马上停~

不行,撞到小孩怎么办,就算撞不到小孩,撞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!
而且你这个要修全船,我那个最多整一下发动机~

网友:
我个人的方法!

油门杆全拉下是怠速,再用微调下调來熄火的:loveliness:

网友:
不谋而合嘿嘿

网友:
搞不懂为什么要加开关熄火,用枪控的话,怠速螺丝全部调上去,拉刹车就熄火,不是很方便吗。用板控的话就微调到底熄火,麻烦是麻烦了点但也不至于误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