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做机

楼主(2009-07-29):
亮一亮自己做的第一架飞机 调试遥控的时候忘记拔电池飞机失控,自己飞了出去,机头和桨损坏(已经修复) ,新手一定要记得开关的顺序哦

网友:
我用1000MA的电池,放在电机后面重心刚好。看你图中的电池位置,好象有些偏后,试飞后如果重心不对的话再作调整吧。

楼主:
谢谢提醒,如果重心是图纸上的那个圆形带十字形的图标,那应该是对的

网友:
挂飞机办法很独特:loveliness:

楼主:
还有新手粘接机翼和机身(平面部分)的时候记得机翼是在下面哦 我就犯了错误

网友(2009-09-18):
新手做成这样,已经很不错了!支持继续努力!

网友:
第一做,就如此成功,恭喜了哈

网友:
不错 加油 期待更好的j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