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123电池应用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7-29):
用3S的A123
电池
飞450的话电调用好赢的40A够用吗?
电机
用KV3500左右的是否可以?我之是飞飞悬停!

网友A:
可以,但是油门曲线要比用锂聚合物电池的大,悬停点油门要高点,可以试试70% 。还有电调设置成镍氢电池,否则,A123到3.2伏就触发电调保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