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DS防漂移平衡仪在70米的高空和4级风的效果如何

楼主(2009-07-29):
KDS防漂移平衡仪在70米的高空和4级风的效果如何,有谁试验过,想搞一个用来
航拍

网友A:
问过固朗技术人员,只能保证机体平衡,不能纠正侧风带来的漂移。
就是说,你要定点的话,靠这个东西还是不行的。

网友B:
超过5米高就不好使了吧

网友C:
高空定点的话FS8好像不错

网友D:
我觉得大家应该搞清楚两个概念:一个是增稳、二个是定点。
现在的平衡仪,基本上是增稳仪,防止机器翻覆。
具有定点功能的平衡仪,目前只有两种主流解决方案:
1. 镜头感知地面位移(像HeliCommand这类,但有高度限制,3米以上基本上定点就无效了)
2. 靠GPS(像DJI XP3.1这类,任何高度都有效,但收不到GPS的地方无效)

网友E:
靠GPS的定点也不太可能很精确,毕竟GPS精度有限。

网友F:
好象有些平衡仪有三轴加速度传感器(不是三轴陀螺仪,那是叫速度传感器),可以在不用ccd不用gps的情况下精确修正位置的,但是只限于小幅度的,1米以内的,大幅度的还是靠gps。不过那东西是天价,我在外国一网站上看到过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