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V2 VS 450Sport

楼主(2009-07-29):
450Sport昨天拿到手了,刚好v2也正在保养
仔细一比对,发现亚拓这次还改了真多,不多说,上图.....

首先是主旋翼头
加强中联后,桨夹也加厚,原来v2的球头位置在sport上也改变了

SF臂的位置改变了,看来希拉贝尔的的比例一定不同了

剪型臂Radius加粗和pro同等级

加大的十字盘,减轻了舵机受力

尾旋翼夹座加了重锤,尾波箱也强化了

光金属件的部份,就可以感觉到亚拓下重本了
晚一点继续..........

网友:
顶楼主一个 抢到沙发真不容易!哈哈

网友:
改进还真不少,只能做板凳啦。

网友:
好贴,顶一下。
楼主最好标示一下图片中哪个是450V2 哪个是450Sport

网友:
第一幅图  左 SPORT  右V2    后面的图  右都是SPORT  左都是V2

网友:
楼主放的位置时左时右,容易让人混淆。

网友:
变化是不小

网友:
 YT如果什么都不改进就出来替代GF和V2还不被骂死,哈哈!

网友:
慢慢的骗钱,哈哈哈,典型的奸商,你却偏偏爱上它。

网友:
LZ不厚道啊,弄得我很想买sports

网友A:
pro 比sport 好看

网友:
楼主的图位置忽左忽右,容易让人看不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ro 比sport 好看

英雄所见略同

网友:
sport旋翼直径比V2大了10mm,飞行起来稳定性有所增加

网友:
这个 V2保养是做什么项目阿。。。。

网友B:
LZ说Sport加强了中联,其实我的理解这里加强了等于没有加强,中联最薄弱的不上面而是副翼杆穿过的那个孔,4MM中联增长后承受扭力最大就是副翼杆的那个控了,加强其它地方没任何意义!

网友:
继续观望 等待进一步报告 坚决不做小白鼠

网友:
顶,LZ继续啊。

网友:
正在犹豫入手SPORT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Z说Sport加强了中联,其实我的理解这里加强了等于没有加强,中联最薄弱的不上面而是副翼杆穿过的那个孔,4MM中联增长后承受扭力最大就是副翼杆的那个控了,加强其它地方没任何意义!

另一个容易坏的地方是夹主轴的孔,也没加强

网友:
是啊,中联上部随你怎么炸,都不会坏到那里去,相反最脆弱的下部现在越显单薄了,这样的强化实际对保护中联不仅没有意义,反而有加剧中联损坏的顾虑,可以想象,上面强了,力往哪里去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另一个容易坏的地方是夹主轴的孔,也没加强

这地方最关键,其他的地方加强都是闲扯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说Sport加强了中联,其实我的理解这里加强了等于没有加强,中联最薄弱的不上面而是副翼杆穿过的那个孔,4MM中联增长后承受扭力最大就是副翼杆的那个控了,加强其它地方没任何意义!

同意,

楼主:
整机连杆组(左450V2\SPORT 一体式连杆)方便安装和调试,不会因为连杆长度不同改变原厂飞机设计时的希拉-贝尔值

新设计的上侧板组,舵机安装更加方便,原来的V2配件安装实在是太麻烦了

一体式连接柱飞机更靓丽了,强度也更强了,头罩支柱也改地方了比原来V2好多了,不会再在摔机的时候侧板摔裂开了

新型的电池板架加长了,看起来更加结实,相信摔机的时候不会再摔断电池架了

楼主:
套装中附带的DS410M数码金属齿舵机,便宜又好用,现在YT的电子产品越来越成熟了

给舵机信号线穿衣服了(黑色的热缩管)防止信号电源线在安装飞行过程中破损

衣服穿好,准备战斗,很喜欢YT新的机身整体连接柱,比老款的V2和SE组装起来方便多了

新型的水平尾翼固定座,可惜是塑料的,升级POR的去

新型的尾桨夹带重锤,可以有效提高尾桨的变距效率,减少尾舵机的负担

网友:
严重关切。等大继续的评测信息

网友:
SPORT性能不比PRO差,不过飞行成本降低很多,SPORT用来练习比PRO 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