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入LAMA V3,请前辈给些建议.

楼主(2009-07-29):
新手准备入LAMA V3,除了JJ外,不知还应该买哪些配件,请前辈们给我说几个易损配件,小弟感激不禁.如有什么建议请给我提出来,先谢过

楼主:
自己先坐沙发,等

:loveliness:

网友:
哪个公司的产品?

网友A:
要是ESKY的就多买点浆,就我觉得下浆更易坏
建议:飞的时候要轻点,不要大角度打舵,千万不能到室外飞,室外方向没法控。建议改散热,每次飞个1-2MIN就下来,否则会使电机退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ESKY的就多买点浆,就我觉得下浆更易坏
建议:飞的时候要轻点,不要大角度打舵,千万不能到室外飞,室外方向没法控。建议改散热,每次飞个1-2MIN就下来,否则会使电机退磁

还有尾巴、脚架。这两样东西可以修修补补,就看你的维修功力了。
另外,用钓鱼线将平衡杆拴在A轴上,防止平衡杆飞脱后找不到了。
有能力的话建议更换掉JST电源对接插头,防止电源反接。

网友:
原配桨极易打断,上下桨的前缘用纤维胶带包起来后能增加强度。包的时候注意:1、只要包外延的一半就可以了。2、纤维胶带的用量要一样,否则会破坏动平衡。

网友:
别到粉尘大的地方飞!
不然,会加速机械的磨损。
平时多做些检查和保养。
齿轮上禁止加油!加油后更容易粘上沙砾而磨损齿轮。

网友:
千万别飞得太高!高度以成人的身高为妥。
感觉控制不住飞机的时候,第一反应是要收油门(油门控制杆拉到最底),以免伤及混控板里的马达驱动元件。

网友:
严禁用手掰动舵机臂!以免损坏舵机里的减速齿轮。

网友:
 这个LAMA 现在 A,B桨的强度已经提高很多了,不那么容易坏了,新飞机最好在电池的下面粘一片55x30x4毫米的黑泡沫,防止飞机坠地的时候伤到电池! !

还有要注意::飞机没有落地之前,不要猛关闭'油门',否则飞机直接落地摔得更惨! !————飞机一旦落地,最快速度关闭‘油门’!!(不可关闭摇控器的总电源哟)

总之:现在的LAMA 很结实,不那么容易坏了。

网友:
AB桨,主轴,A轴,平衡杆需要后备哦!

楼主:
谢谢前辈们的指点

网友:
A B桨我用双马的代替,不过是上下桨位置对换一下.飞了三个月不管怎么摔,一付桨都没打坏.不过桨夹也要换配套的.其它的都不太容易坏的.

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