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EX2.4G与接受对频问题

楼主(2009-07-29):
6EX2.4G的想再加一个2.4G的接受,控上的对频菜单或按键是什么啊,搞半天没对上,买的是和原来的接受是一样的

楼主:
是不是没有朋友使用过啊,说明书也没有,自顶一下

网友A(2009-11-15):
我用的也是6EX2.4G,还没想过要加一个2.4G的接受,我一直以为一个控只能对一个接受,同问!

网友B:
控上不用做任何设置,开着发射机,按一下接收机上的键就好了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!按的时候得把接收机通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