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停时,450“刷锅”,是哪里的问题呢?

楼主(2009-07-29):
我总觉得自己的450没调到最好状态。飞起来后,悬停不稳定,比如在5米左右时,如果不去干预它,450会很快先向右侧飞,飞一段距离后又会向左侧飞,好像个钟摆一样。往往还伴随前后仰角的变化,变成圆弧运动,幅度越来越大,简直像“刷锅”或“圆锥”了。于是,不得不尽快加以修正,一会儿打左侧,一会儿打右侧,忙得个不亦乐忽。

锁尾基本没问题。稍有点飘,问题不大。

我怀疑是主旋翼头哪里没调好,导致空中不能保持垂直姿态。但自己调机经验太少了,发现不到问题,哪位有经验的说一下?

网友A:
你把平衡锤拆了,你就会发现,往右以后就回不来了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平衡锤拆了,你就会发现,往右以后就回不来了,,,

能否请指点明确一些?

网友:
其实楼上说的就是炸机

网友:
不懂,帮你顶起

网友:
我的也是,我以为是风吹的。。。。帮你顶起,总有懂的人来吧 关注

网友B:
最好先找老手帮你把机子调好,没人带的话,多潜水吧!在机子调好的情况下,悬停时手也不是闲着的,要不停打舵的@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好先找老手帮你把机子调好,没人带的话,多潜水吧!在机子调好的情况下,悬停时手也不是闲着的,要不停打舵的@

现在JJ调得差不多了,论坛上的方法都用了,但还是“刷锅”一样老转圈,而且,开始打舵修正还没事,但连续修正4到5次就开始猛掉高度,不管怎么给油高度都往下死命掉。

网友:
检查电机、电调,首先排除设备问题的话,还是操控的问题!多练习模拟吧!

网友:
你的飞机估计问题很多,掉高度跟你的电机电调,油门设定都有关系

网友:
再调   郁闷ING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难道 你悬停 不进行修正么?。。手就歇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难道 你悬停 不进行修正么?。。手就歇了?

   我没那本事,但是只要多修个几下就往下掉高度,而且掉得很厉害,如果继续操控,就直接炸地方了,但如果加油门不操作,最多只是轻炸一下,所以一般一开始掉高度,我就加油门,等JJ落地马上关油门

网友(2010-06-12):
引用 网友D:

   我没那本事,但是只要多修个几下就往下掉高度,而且掉得很厉害,如果继续操控,就直接炸地方了,但如果加油门不操作,最多只是轻炸一下,所以一般一开始掉高度,我就加油门,等JJ落地马上关油门

修的过程也含修油门吧
菜鸟不知理解对不

网友:
一年前的帖子你也挖。。。。。。楼主现在都会飞3d了。。。

网友:
 不说不知道  果然是去年的帖子

网友:
高手也有当年的青涩啊

网友:
你把副翼高一样长就成了

网友:
顺便也问一下,副翼面与大桨面不平行大概是什么问题?平衡杆炸弯后自己校直的,日字框也有点变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