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好小子是副翼舵机脱胶?引起炸机

楼主(2009-07-29):
玩450直机的我今天终于把好小子飞上了天空,操控的感觉与模拟器非常相似。在高空时突然副翼没有反应无法转弯,手忙脚乱而炸机。
请模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否我把固定舵机的热熔胶打的太少了,而使好小子在高空风大引起舵机脱落,请问大家固定舵机是怎么打胶的?

楼主:
是否会不会是副翼先脱落再把舵机拉脱落?

网友:
动作过猛 容易拉出来连接

网友:
没副翼的时候,不要慌!当三通,用垂尾控制!只要升降不出问题就OK!

你没我倒霉,在空中 升降舵机钢丝无故断裂,直接炸机!

网友:
发觉EPP对纤维胶和热熔胶都不太感冒。最便宜的5元泡沫胶倒挺管用。舵机用泡沫胶粘了有次撞坏了想拔都拔不下来。保险的做法再粘一层纤维带,但记着用熨斗过一遍。

网友:
好小子副翼用一个舵机就够了

网友:
自己用三合板做个舵机安装片,把安装片用泡沫胶粘在机翼上,安装片和舵机用螺丝联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