汗,对飞机失去信心

楼主(2009-07-29):
自从喜欢上飞机以后,买的450,炸了没几次失去信心,打算玩固定翼总觉的固定翼很好飞,接着买了塞斯纳就是怕炸机一下买了2架,第一架起飞估计30秒炸的无法修复,接着玩第2架,炸是炸小炸可以修复,我都是手仍,仍出后打升舵.飞的时候不动副翼头往上昂,直到90度,每次飞行都是又去无回,都是自己去找飞机,   现在对飞机太伤心了大哥们那个能帮帮忙找找原因, 在模拟上面飞去飞回都可以,  好心大哥 帮帮小弟  按重心调的正确就是头超上

网友:
你描述的状况,如果重心确实在机翼前缘30-35%的话,那就是拉力线的下拉角没设好。
泡沫机有些用一根杆作为电机座,稍撞一下,拉力线就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说句不中听的话 还要多加练习 主要是你对飞出去后的感觉不好 刚飞出去后爬升完毕 改平 这时候就要看它的姿态怎么变化 如果按你说的抬头 就微调升降 让它低下去(不要太猛 看姿态不在自己上升即可 副翼也是一样) 把JJ调整好 模拟上的一般不用修正 因为你在启动模拟的时候 拉杆都回中了 在实际操作中 JJ在天上的姿态会有变化的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副翼和升降微调 (模拟上你可以认为设置拉杆不回中 故意制造偏转 抬头低头 然后飞出去调整)祝你爽飞

网友:
新手问题:
    1;新手不能够对飞机的飞行状态做出正确的条件反射,对遥控的舵量也打不准确,所以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飞机,务求勤多练习。
    2;新手自己对飞机的熟悉程度也有限,对飞机的重心位置不敏感,不能够自主观察感觉飞机的平稳安定。把飞机飞起来就开心不得了了,只忙着对飞机控制,根本就不留言飞机的重心对不对。

网友:
 模型不是玩具,如果因为几次炸机就对模型失去兴趣那我觉得LZ应该放弃了. 论坛里的高手哪个不是一次次炸机练就出来的,哈哈!

网友:
马达轴是不是应该和机身平行上下左右,然后飞机(水平)垂直自然掉落的时候,头是不是应该微翘?

网友A:
LZ这点挫折就受不了,不玩也罢,玩模型的都是有坚持追求的人。另外,你没有试过EPP“好小子”,你怎么知道自己飞不了?

网友:
六楼的朋友

LZ是新手,收了点挫折,来坛子里求救,
您不帮他就算了,就别误导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这点挫折就受不了,不玩也罢,玩模型的都是有坚持追求的人。另外,你没有试过EPP“好小子”,你怎么知道自己飞不了?

网友B:
几点建议

× 先飞不带副翼的3通机:油门,升降,方向。翼龙是最好的选择。带副翼的机机会飞的当然很好飞,新手就很容易秒炸了
× 操纵杆避免长时间压在一个方向,要采用点压的方法,就是往需要的方向压一下,然后让它自由回中;如果没有达到需要的纠正量,再点压一下。长时间压,很容易造成脑子里一片空白,眼睁睁看着炸鸡
× 重心吃不准的情况下宁可头重尾轻。偷情尾重是非常不稳的,很难飞。
× 起飞时不要(过份)拉升降舵。飞机爬升靠的是速度,不是升降舵。升降舵拉厉害了很容易造成机头朝天-》失速-》炸鸡

网友:
在东莞的话还可以带你飞一下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几点建议

× 先飞不带副翼的3通机:油门,升降,方向。翼龙是最好的选择。带副翼的机机会飞的当然很好飞,新手就很容易秒炸了
× 操纵杆避免长时间压在一个方向,要采用点压的方法,就是往需要的方向压一下,然后 ...

网友:
那个EPO的小赛就那德行,厂家做的时候升降舵拉了有10度......

网友:
别怕炸,等炸出10架以后就好了。每个来这个坛子上的人都不知道炸过多少飞机了。只是先从便宜耐炸的机机玩起来会好一些,再一个是要先练好模拟器,如果能在模拟器上练得随心所欲最好,它是最省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几点建议

× 先飞不带副翼的3通机:油门,升降,方向。翼龙是最好的选择。带副翼的机机会飞的当然很好飞,新手就很容易秒炸了
× 操纵杆避免长时间压在一个方向,要采用点压的方法,就是往需要的方向压一下,然后 ...

翼龙和好小子相比,好小子更适合新手,且耐炸,动力强。翼龙原配动力不行的,上海经常5、6级大风,翼龙基本不能飞,好小子就不同了,上的都是无刷电机,效率高,抗风性也好,大风天照飞,我们用3S飞。

网友C:
飞行是科学,不是人人得了飞机,一上手就能飞的。

本人认为首先要学习空气动力学、飞行操纵原理,懂得飞行是怎么回事,飞机为何能飞起来。如果没有理论知识打底,很难上手就能判断飞行姿态控制,届时,啥时拉、推杆,啥时打方向,啥时动副翼,要打多少,推多少?就是老鸟带飞,你也云里雾里(天才除外)。

其二,模拟器很重要,它让你感觉飞机和操控的关系,我小时候飞空模,那时的牵引滑翔机方向靠垂直舵,升降靠水平舵,三十年后重拾航模,飞40金星油动教练机,带飞告诉我转弯主要靠副翼,彻底颠覆了我原来的操控概念,是模拟器让我从理性认识,转换到感性认识。

再就是,无论何种机型的“首次试水”,建议在教练(老鸟)带飞下完成,一方面是学,另一方面是安全,模型不是玩具,不是拿来就是玩的,你电动小塞思那尚破坏力小,如是油动的你试试,搞不好就是伤残,新手把手指伸进飞转的螺旋桨不算希奇,飞机带全油门扎下来也司空见惯,所以有一个带飞教练是入模的最佳选择。
航模的魅力就在于“险”。无数次的脱险和翱翔蓝天,那是任何失败都在所不惜的动力源泉!

最后讲初学者选飞机,楼上各位讲“EPP好小子”也好,翼龙也罢,那些都是小飞机,滑翔不象滑翔,练习不象练习机,你在模拟器中的手感和这些飞机相去甚远,建议还是上25级或40级联系机,油动和电动均可,初入“模道”以朴素为先,别在乎模型象真度如何,漂不漂亮,必须以能否练手为上选,等功夫到了,飞啥机型都是不在话下,美国参加过二战的老油子F86飞行员都是两叁千小时的老资格,对付才只有几十小时的米格机,绰绰有余道理就在此。

网友:
16楼 高见

网友:
玩模型的人通常都是很执着的,希望你在未来的飞行日子能够好好感受飞行带来的乐趣。

楼主:
 谢谢好心大哥帮助 小弟会努力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飞行是科学,不是人人得了飞机,一上手就能飞的。

本人认为首先要学习空气动力学、飞行操纵原理,懂得飞行是怎么回事,飞机为何能飞起来。如果没有理论知识打底,很难上手就能判断飞行姿态控制,届时,啥时拉、推杆 ...

风满楼的“模道”说出了一位老鸟发自内心的呼声:
集思广益、有福同享、有难互帮,乃魔界之道!
谢谢!

网友D:
建议楼主飞大飞机,40级起步,当然最好选练习机了,不但因为便宜,而且还相对耐炸(好飞机都轻,相对不结实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飞行是科学,不是人人得了飞机,一上手就能飞的。

本人认为首先要学习空气动力学、飞行操纵原理,懂得飞行是怎么回事,飞机为何能飞起来。如果没有理论知识打底,很难上手就能判断飞行姿态控制,届时,啥时拉、推杆 ...

咋没早遇到你呢?那我那些小打小闹的不白花钱了嘛,呵呵。
40完工后,才发现,真的好大(玩汽油机的别笑俺),抱着下楼都费劲。楼下的阿姨问我这是用来做空中广告的吗?
那时候拿着翼龙出门,街坊问我,给孩子买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楼主飞大飞机,40级起步,当然最好选练习机了,不但因为便宜,而且还相对耐炸(好飞机都轻,相对不结实)。

作为入魔者来说,确实感觉到从40级起步给予自己持续不断的信心,您推荐的非常准确!

网友:
早都说过了,你最好是找一个老师

网友:
飞行是偏执狂的事业。

网友:
哈哈, 我前都和你一樣, 想不再飛, 因為,頭十隻機全是炸了的, 但, 玩到今天, 巳是一個小機師, 關鍵, 一開始裝機 及 試飛, 就要找個懂的人帶你飛, 因為, 文字上學什麼,都無太大的作用, 因為, 你無基礎, 是想不通的, 而, 飛機的控掣, 是在 環境比人強 下去飛, 重點, 現場實境,才可以感受到每一步, 再在 過程中 失敗地去學習的…………加油吧, 我在廣東 順德 或 番禺, 有空就去飛, 近的就找我吧…………….

楼主:
 我这放远50公里根本没忍玩模型  我也向找师傅

网友:
不要放弃哦!!加油

网友:
我也是一样,刚飞的时候都秒炸,多看看帖子,补补基础知识,现在好多了

网友:
基础一定要打好,一步步来,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弯路,充分享受模型带来的快乐

网友:
大多数人玩模型都是为了消遣,不是为了比赛高考加分,赞同老金说的,新手用好小子三通能飞起来就好,以后熟悉了还可以自己改副翼,管他什么25级40级

网友:
我才刚开始有兴趣,不要打击我的信心噢

网友:
从最简单的电动3通道开始吧,油机拿回来调发动机磨车也要折腾一阵的,而且楼主周围又没人带飞,电动泡沫后推机型玩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,耐炸,炸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失,胶带泡沫胶就能修好,炸啊炸啊的就飞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