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翼展三米的B25

楼主(2009-07-29):
看了马头的帖子想玩B25.不知道怎么配置.翼展三米左右 请高手帮忙

网友A:
不好找电机,,,
那个3米的全球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机

网友B:
先学走,再学跑....楼主“如果”是新手的话不妨先入门先。

网友C:
又一个中毒的
看了马头的帖子我甚至想做5m的水上飞机.....

网友D:
三米的航模真不小,要自备机库了。

网友E:
我还想做5M的B52呢,电动的,KT的,不过很难,呵呵

网友F:
楼上的,KT板整张的长度才2.4米,5米的翼展恐怕难做,何况机翼加强怎么做?

网友G:
嘿嘿,那么大的飞机,动力设备要的M就够我1年多的学费了。
还不算舵机。3米,是够大了,做嘛,

网友:
又有冒火的了!!搞大了!!

网友H:
我的滑翔才1。8米

网友I:
想法够大胆,佩服!~~~

网友J:
我的建议,想做5米的话,建议你用全金属做,或者采用复合材料做.就是全采用超轻型飞机的工艺,这样不遥控时自己也可以上去开一开,何乐而不为

网友K:
改天我来上个5米运八的图

网友L:
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