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 电子点火器

楼主(2009-07-29):
用Maxim的片子做了一个转换器,4V~36V转1.3V,正好给火头用,最大电流6A,os8号火头平均电流约为4A,工作良好,12V下效率为75%左右。上些图给大家看看,呵呵。
5imx上不了图啊,只好在5irc上后转过来咯,呵呵。

这是板子

我的12V电池模块与它连接,呵呵,以后全部都用这个电池供电咯:)

哈哈,火头红红的哦

maxim的片子工作范围就是宽啊,爽!!!

jjj

jjj

网友:
不错 希望公布电路图 谢谢

网友:
LZ打算大量生產嗎 ?

楼主:
呵呵,电路图如下,大家尽管意见建议,按钮是机械弹簧按钮,使用时按一次打开再按一次关闭,这样省的增加延迟电路,优点简单,缺点开关高了一点。
另外问一下像电调用的那种透明的封套是什么啊,普通热缩管没有那么粗的,大家能否告诉我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,谢谢了。
电路工作频率随外部电压变化,60kHZ~120KHz,家里测试过,没有干扰接收设备。

这就是电路图

这就是电路图

网友:
好贴!
电调外面的不过就是透明热缩管而已。可以找专门卖热缩管的地方,淘宝应该能买到。

网友:
好贴,看了LZ的贴,真是好贴,现在马上去申请2片样品~~~~回来后也在做着试试~~~~

楼主:
我去过电子城,说透明的热缩管没有大尺寸的,郁闷啊,不知道那些电调厂怎么找到的,如果有人有相关的淘宝链接告诉我哦,谢谢了,刚把板子切割下来,呵呵。
另外,我也是在美信上申请了两个片子做的,就是封装脚间距太小,uMAX10的,做板子和焊接都是很挑战的,自己做的板子没有阻焊层,不知道这样的板子是否能拖焊,反正我是一个管脚一个管脚焊接的,太小,要眼睛好才行,不知道谁能支些焊接这种封装的简易方法。

网友:
在淘宝上索 热缩管 就有了,各种尺寸,颜色都有的,大尺寸的7,8元一米

网友:
好东西,做小点装在飞机上,用起来方便

楼主:
呵呵,是啊,我现在切割下来每个板子是4.2×4.5cm,关键的线没有画细,大电流怕电阻大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电路以满足个性需要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