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航海模型-【技术专栏】
MONO艇跑一两分钟,停下来,一会儿能继续跑

楼主(2009-07-29):
MONO艇跑一两分钟,停下来,一会儿能继续跑,5分钟内反复四次。是好盈海王60A水冷电调,4100KV2860
电机
,ACE7节4500MAH镍氢
电池
。排除电调的低压保护(已设好),换了电池出现这样的问题,难道是电调过热保护?打开船盖,电池的外皮全部熔化,难道这组电池内阻太大?
水冷不畅会导致电池也过热吗
?这是新问题,咆船数年,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,特问问模友,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可能电池组质量存在问题,或放电能力差。

网友A:
要不槳大了。
要不卡東西了。

网友B:
电调过热保护,有这个可能性。
但是应该先换电池试试。

网友C:
和我上次的情况一模一样,我就因此一个2845退磁,外接BEC烧掉,两组2200mah 20C 3S花牌电池烧坏(后来一组送回修好,赞一下商家,一组自己拆开修好,发现是焊片烧了)
回家后抽空把船拆了,发现是连轴器松了,跑船的时候,时好时坏,最后电机空转时间过长造成温度过高,电流过大,唉

网友D:
浆换小点,电池并联加大发电量。过来人的经验。

网友E:
桨过大了

楼主:
是33的浆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