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S A123飞非耐600

楼主(2009-07-29):
非耐600GF,AX-600H KV1100 70A高压电调(30V),14T齿,9S A123,动力完全不爆,飞航线6分钟
电调加了风扇,下来,电调没有热度,电机温度也不高,可以手摸定的程度,觉得不太能接受,不过用来飞飞航线先,到时买真正的高压电调上12S

网友:
发的图来看看!

网友:
想看看国产600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和视频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耐600GF,AX-600H KV1100 70A高压电调(30V),14T齿,9S A123,动力完全不爆,飞航线6分钟
电调加了风扇,下来,电调没有热度,电机温度也不高,可以手摸定的程度,觉得不太能接受,不过用来飞飞航线先,到时买真正的高压电调上 ...

这样的配置要暴力是不可能的,要暴力起码要14SA123,电机KV在700左右,你如果不换电机你可试试电池加到11--12S,齿轮用12T动力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1100kv的电机配12S A123比较合适

网友:
那用12S的话多少KV可以?

网友A:
我用14S 565KV。。。比较暴力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压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14S 565KV。。。比较暴力了。

听火星的没错

网友:
14S会不会太重了火星?

网友:
12s 6xxKv 较合适,重量和动力都较满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