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0MW的功率飞行距离!

楼主(2009-07-30):
一直在想500MW能飞多远~~~~~地面传输距离有阻挡大概在150米左右!无阻挡应该在200米左右那么天上能传输多远呢?

网友:
500MW的功率飞deep space都不成问题

楼主:
老金大哥   我是说2.4G的视频传输能传多远。不是遥控器哟

网友:
那个功率一瞬间能把一个小城市的电源抽干。。。
你说的是500mW吧? 直线距离3-5公里吧。不过2.4并不适合远距离

网友:
楼上的,请解释一下为什么2。4G的不适合远距离???

网友:
2.4g 干扰太多

网友:
我看电视剧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里面说到这样一句台词:哇!你们团真够有钱啊,光500W的电台就有两个啊!
爆汗

网友:
首先是干扰的问题:无绳电话,小区监视摄像头等等。。。。还有更大的一个:微波炉。这玩意也在这频段里。
至于为什么距离短, 我得去查一下无线电手册。 不过一个想当然的想法是: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。波长越短那么同等距离无线电的电->磁->电->磁转换就要更多次数。每次转换都有一些耗损。(这就是为什么无线电有距离限制)。。。那么同一距离转换次数越多耗损就越大。于是相同功率有效距离就越短。加上上面说到的干扰问题,还是用别的吧。
当然,频率越高带频就越宽,同一时间就能传输更多数据。于是, 画质就越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2.4G 比 900MHZ画质好很多的原因。
最近刚看到1.2G的,应该算是折中吧。至少干扰的问题好很多。
我以前玩HAM radio的时候发现, 一味的增加功率并不是成倍的增加距离。我的九州重工对讲机默认1.5瓦,3瓦,5瓦可调。3瓦的距离大约是1.5瓦2倍不到一点的样子。5瓦却只有比3瓦稍微多出一点。
因为都是用无线电技术。所以不用一味的在发射端考虑增大功率。其实你可以用定向天线+放大器。
跑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