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HL大脚3851-6为何总是扫齿啊

楼主(2009-07-30):
   改装了大脚,电调是150A17.5V的。双580电机16V的。A123电池5S12T电机齿轮。抬头容易。速度也快,就是玩几次就扫齿:  三天里扫了三个大伞齿,换了钢大伞齿扫了一个小伞齿。 大家改HL大脚无刷的扫齿吗?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很明显,太快了,超载!
从7.2V 单550升到17.4V双580电机,你真牛!车该散架 了

网友:
超速超载加醉酒驾驶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光头光头~~~

网友:
hl的大钢齿和小伞齿要调间隙的

网友:
想办法缩小各齿间距

网友:
原因:1、大小两齿的模数不同,要认真算一算。2、两台电机的转速不一样。双电机驱动时,若动力强大,其中一只电机的传动环节应加单向轴承。

网友:
主要原因并不是齿轮不结实,是你两个电机不同步,只要速度有一点差别,就会形成一边卡的现象,不扫齿才奇怪。。。。。。LS说得对,给其中一只电机加单向轴承就解决问题了,不过你要加在慢的那个电机上,要是加在快的那个,扫得更快啊,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整太猛了

网友:
小伞齿也有钢的 另外 5s太过分了 用在这个车不行

网友A:
太猛了,超出原来车的设计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猛了,超出原来车的设计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