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46IP接收的通道怎么接...谢谢各位高手.

楼主(2009-07-30):
控是6EX 接收是146IP 陀螺是GY240 机机是SJM180  请问接收应该怎么接?如图.
1号舵机 2号舵机 3号舵机 4号电调 5号陀螺  对应146IP的1-6个插头应该如何接线???谢谢各位高手解答....

图

网友:
1通道插1号舵机,2通道插3号舵机,3通道插电调(油门),4通道陀螺仪,5通道陀螺仪感度,6通道2号舵机

网友:
我路过,楼上的已经回答了,呵呵

楼主:
太感谢各位了。....学习完毕

网友:
也学一下

网友:
标准6通接受都有标准接法。多学习下基本概念比较好。在6EX中文说明书里有明确指示,几同道接哪个舵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