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的大桨平衡器!!

楼主(2009-07-30):
自制的大桨平衡器!!

圆钢,车床车的

喷了汽车漆

上图!

楼主:
继续上图

网友:
沙发!我看见瓦里了

网友:
太奢侈啦

网友:
是平衡器座还是整个系统?

网友:
再镶个轴承进去不更好么?

网友:
最简单方法 找两个菜刀 立着放在桌面上 把浆用LZ的方法上好夹住 放在刀刃上 就可以平衡

网友:
座子上的圆弧不好,增大摩擦力,平衡检测灵敏度、精度下降。其实用平口钳就挺好,钳口张开后形成的刃状有利于提高平衡检测灵敏度。

网友:
刀边比圆接触更好

网友:
转动还是有较大阻力,应在托轴的地方加个刀片,镶个轴承更好。

网友A:
另外给新人提个醒,中间的平衡器尽量买原装的,我买的山寨货居然螺母偏心,平衡的都被调成不平衡了

网友:
做得真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给新人提个醒,中间的平衡器尽量买原装的,我买的山寨货居然螺母偏心,平衡的都被调成不平衡了

啥山寨啊。。怕怕。。
我买的飞越,貌似还行。。。

网友:
晕倒 这么大快铁

网友:
做得真不错。识得后面的Wall-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