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好心大大救救菜鸟的JJ

楼主(2009-07-30):
新入手ESKY 004,刚回来时候起飞不了 ,看了论坛学习后,开始调机。调完后能飞半米高。但是很抖,查看了没有双桨,然后飞起来后就一直“刷锅”一样到处跑,打舵修正个3到4下,JJ就往下掉,就算再不操控,油门加大也还是起不来,接着就炸了。我给JJ上了练习架,有大大说太重,有大大建议将原装10T主齿换成11T或者12T的,但有大大说是机器没调好,有的大大说是电机和4合一控制器的问题,现在很混乱中,请教各位老大谁能给我指个准确的原因出来,不然按所有大大的说法我就直接再买台新机好了。因为是单飞,没有人带,以前飞过共轴双桨的3通和4通(环奇811和825,没钱,只能玩这个,而且这个比较耐炸),各面悬停都能够控制在50CM*50CM的范围内,航线只能控制不碰墙,至于JJ往哪走就只能听天命了。这是本人目前的飞行水平(很菜吧 )。因为本人从小就对模型有着狂热的爱好,所以虚心,诚心请教各位大大,希望各位大大能救救小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在线等救。。。。请大大们救救我吧

网友A:
换JJ吧 你现在的JJ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 或者直接上个450练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JJ吧 你现在的JJ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 或者直接上个450练~~~

木有米啊,才回来半个月,中间还出了8天差,总共还不到5次起落,就没必要修,不至于吧。舍不得啊。好歹也是500块啊

楼主:
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就没一个人愿意帮帮我呢????难道世风日下???

网友:
不是世风日下 是你的问题列举的不清楚 请你仔细描述下飞机现在的状态以及操作中的反应。描述的具体一点。

没必要修? 上450?  好啊 450炸了调不出来了咋办?  再上什么?

网友:
找找周围看有没有老模友,请他帮忙一下会事半功倍。

网友:
004少人飞啊,这问题少人知到啊

网友B:
你先买个螺距规,然后花2分钟查网上资料学会用。
然后,检查旋翼头,确定状况良好。
之后先贴一张有色小贴纸到其中一个大桨上,做2个桨的平衡。
然后用螺距规调节螺距。
接着把桨装在机机上转动,观察是否有发生重桨(双桨),以及具体程度,会看不?就是转动起来时,出现两桨不在同一平面上的情况,看看哪个颜色的桨在上,就把旋翼头的拉杆螺下一点,直到不出现重桨。
注意,桨夹太紧的话,容易伤害轴承和旋翼头;太松的话,容易出现重桨,造成悬停困难,甚至无法航线,甚至轻易就能打到尾管:要松紧刚刚好,不用手摆他的话,他自己不会轻易动就行。

至于练习架,不建议使用,个人非常建议你去买一个比原来更宽一点的起落架,有更宽的卖的。

悬停不熟练的时候,建议不要超过半米的飞行高度,不要在水泥地或沙地上飞,建议在草地上飞。

不要轻易相信某些自称“大大”“大虾”“老手”“大鸟”的话,很可能他们才飞了1个月,就说自己飞了3年。

你先去熟悉一下直升机飞行原理 / 直升机的操控过程,再去听老人的话。

网友:
找个当地的老模友,当面调机.

或者你发几张飞机图片和视频,让这里的模友给你的JJ看看病.

其实主要还是自己多看帖学习,别急.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:

一开始很着急,希望很帅的马上飞行。但是问题一天天变多,只好每天上网学习了!

等你自己修了十次、百次,问题就会越来越少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,小弟感激不尽,只是要我把问题描述得具体一点,恕小弟愚钝,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如果能很清楚的描述问题,就证明我已经很精通这玩意了,那基本上就能解决了。发先问题才是关键嘛。所以,以小弟现在的水平,确实不可能说清楚到底啥问题。刚入手单桨机,正在研究中,请各位前辈多指点下,有空上图。感谢各位大大的关注。。。。谢谢

楼主:
补充一下    我记得早两天本站还有个投票活动,比较004和丘比特还是哪个JJ,具体不记得了,我还投了票的,就早几天的事,我看很多人都选了004   为什么又没有很多人飞呢?? 大家不要搞虚的哦,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说说嘛,就当多交流下经验啊,人多力量大,人多思路也广。鄙视那些自已为是,认为别人愚钝的人,把自己孤立的人才是最愚蠢的人。大家帮帮忙,小弟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楼主加这个群吧 86344897 适合直升机新手

004没有可调的“旋翼头拉杆”

网友:
嘿嘿,到四通区去问吧,那里人多……
我就是飞004过来的,还改成皮带传动飞过,你说的问题我从没遇到过的,哪怕是飞机点头呢
004是定距的,所以楼上说买螺距规,完全没必要,我觉的只要把双桨调好,004是定距,所以调双桨就是桨的平衡问题
其它的拉杆呀全是固定不能调的,十字要调平,舵机臂调成与地面90度,其他的还有,主轴弯没弯,大齿紧不紧,就这些啦,传闻后有一批4合一有问题,你可以找黑人问问,还有是不是干扰抖舵,建议用搜索,搜004,潜一下水,学习学习

网友:
建议楼主潜水,把004飞好了再说,现在上450也是炸

网友:
004不会很难飞,注意一定要调整好双桨。还有,尾巴要时时修正。起飞慢点。不要飞太高

最好模拟器先练下。

网友:
你是那裡人,如果可到廣東珠海的同時在此留下你電話好等我找到你,可能解決到你的一個難題,但你要說白話啊,因為我不懂說國語

楼主:
我晕了,我只会说普通话,长沙话,德语,英语,日语,就是不会说广东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先买个螺距规,然后花2分钟查网上资料学会用。
然后,检查旋翼头,确定状况良好。
之后先贴一张有色小贴纸到其中一个大桨上,做2个桨的平衡。
然后用螺距规调节螺距。
接着把桨装在机机上转动,观察是否有发生 ...

004能用螺距规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平衡杆,平衡翼和重锤的位置(针对刷锅)

网友:
不要放棄,先找感覺,事實玩jj要有耐性,現在模擬都很經濟弄個回來試試.等有了手感再飛吧

网友:
FUTABA 10C GY520+9257

网友C:
我会说白话,
可是我是云浮的……

楼主:
我有模拟器啊,关键问题只要飞得起来,我就能飞好,我有信心。按大家所说方法,都用一次,然后准备改无刷,改好后动力增加了,准备用两个950MA 10C 7.4V 的电池同时提供电力, 看看能飞多久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会说白话,
可是我是云浮的……
呵?我都系云浮窝,不过我到罗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