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450打尾舵,左转速度比右转快得多,正常吗?

楼主(2009-07-30):
尾
舵机
中立点设置大致正常,尾舵机左右行程设置如下:内侧42%,外侧50%。超出这个比值,尾部就要碰到边缘。锁尾模式下
陀螺仪
感度70
。
问题一:
锁尾模式下,左右打尾舵观察,逆时针旋转的速度快,顺时针旋转的速度慢。而且差别很明显,逆转比顺转快大约一倍;
是不是内侧行程偏少的缘故?
问题二:
非锁尾模式下,左右打尾舵观察,机身两个方向旋转都异常地灵活,比锁尾模式下快很多。
这个现象很不解,照理说,锁尾与不锁尾,都是靠尾桨角度作旋转补偿,最大行程也一样,为什么不锁尾时就灵活、锁尾时就非常柔和?是陀螺仪的作用吗?
希望有经验的兄弟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应该不正常,帮顶。。。看后面大大的点解

网友A:
刚才发现 平身第一次沙发。。。 第一次就这么给你了。。。 哎。。。记得要对我负责哦!

网友B:
从尾巴往头那边看,正常的应该是靠左边比较多,调节尾舵机行程不碰到波箱就行了,往右打舵一般打到头儿两只桨是0度就够了,因为是靠主桨的反扭矩旋转的。如果是比较旧的尾轴能够清晰的看出来尾轴上有个黑色的线,那是长久以来最佳中立点磨出来的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