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和OS8号火头配的丝攻型号

楼主(2009-07-30):
我在改一个缸盖,请教和OS8号火头配的丝攻型号。谢谢

网友A:
記得好像是1/4英寸,32牙的。

网友B:
美制 1/4-32UNEF。 是超细牙,其1/4-32UNEF的含义是:1/4表示尺寸,单位是英寸(1英寸=25.4mm);32是每英寸的牙数,UNEF是英寸制普通螺纹超细牙系列的英文第一个字,牙型为统一螺纹基本牙型,角度为60度,不是55度。大径为6.35, 螺距=0.79375 。

网友C:
用报废火头自制丝锥,在铝缸盖上攻丝是可行的。

网友D:
1/4英寸32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