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尾舵机开机全行程

楼主(2009-07-30):
因以前用9G做尾舵机.感觉有点温飘..不严重..刚买了一个D90的数字尾舵机.装上后出现几个问题.请高手帮我一下.

1.机机通电时.舵机突然最大行程.尾拉杆都拉弯了.舵机也吱吱响...(确定中立后又好了)...我都怕扫齿了..以前9G不会这样.不知道是什么问题.我已经调到数字模式.并且延时为0.可是这样很吓人.随时都有扫齿的可能.谁知道是咋么回事啊...

2.舵机老是吱吱响,以前用9G不会这样.听说数字舵机都响.不知道是不是这样..

3.锁尾觉得跟9G差不多.不过加急油比9G好点.但是感度只能调到40%加多了就抖..以前9G我也能调到60%.不知道是咋回事.请高手帮我一下.

楼主:
高手帮我看看咋回事啊...

楼主:
没有人吗?..在线急等啊..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。不过问题我大概能回答下。。
1.这应该是陀螺仪寻找中立点吧。
2.我的数字舵机也老响。。。O(∩_∩)O~
3.因为这个舵机比较灵敏的缘故吧。。。我用数字舵机陀螺仪感度也要低。。。

网友:
1.换了舵机当然得重新确定中立点。

2.数字舵机灵敏度高,微小的偏移也能检测到并修正,频繁动作是会吱吱响的。

3.数字舵机灵敏度高,相对模拟舵机的感度设置要低一些的。调的好的机子,急加油也不会出现机头偏转,建议看老帖子,细调油门和螺距曲线。

楼主:
1. 寻找中立没错..但确认中立前.舵机会到最大行程.这样拉杆变形.还有扫齿的危险...这样一定不正常.
2.明白了
3.我的只能调40%正常吗?以前9G调70%

网友:
不响的不是数码舵机,就是一直在响,陀螺仪必须调到数字模式.并且延时为0,不危险,你用一下9257或9254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你之前用的不是数码的,当然有疑惑,不过没事,一切正常。

你尝试以下,每次开机时,开控以后,接通电源,尾舵慢慢自动抽到尽头,没事,别怕,你动几下方向舵,发现尾舵依然自动抽到尽头的话,用手左右动一下尾巴,一般来说,情况就自动消失。如果不行,你就拔掉电池,过5秒再插上,等自检完毕以后,症状绝对消失,你去试下,应该可以的。

或者刚一通电你就一直等,一小会,就会回中了。

你要记得,这家伙是数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之前用的不是数码的,当然有疑惑,不过没事,一切正常。

你尝试以下,每次开机时,开控以后,接通电源,尾舵慢慢自动抽到尽头,没事,别怕,你动几下方向舵,发现尾舵依然自动抽到尽头的话,用手左右动一下尾巴 ...

现在的问题不是使用的时候.是在开机自检之前.也就是在中立确认之前.舵机会全速向一边倒.然后回到中立.这样很容易扫齿吧.因为尾轴已经二边顶到了...拉杆都顶变型了...

楼主:
来人说一下..

网友:
在驼落仪把舵的行程条到最小,还顶的话把连接舵臂的球头再往下装

楼主:
调小了使用中行程不够..他通遇转的行程不跟使用中的行程一样.不管怎么调都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