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摄像头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30):
请问电脑上的use摄像头的连接线接头能不能改成那种有2,3根不同颜色连接线(电视,dc或者dv上的那种视频接头)?如果能改大概怎么改?
还有这种摄像头的专业术语叫什么?我想在网上买一个,但是搜到的都是电脑摄像头,收视频头又一个也收不到

网友A:
当然是不行的呢,航拍用的板机是通过视频信号传输到接收机上的,而电脑是摄像头是通过数字信号传输到电脑上的,传输方式不一样嘛,还有是USB,不是USE.UBS有四条线,最外面2根是电源线,,电压是5V,中间2条是信号线,只要是传输数字信号的应该是可以尝试下的

网友B(2009-09-10):
那叫“视频采集卡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