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亚托450pro自带的电调的设置问题。

楼主(2009-07-30):
我电调一直有问题,从买来到现在没有正常转过,今天拿去店铺让师傅看,他在偶然之间在电调正在设置状态的时候拔掉了电源,结果
电机
能正常转了!!为了找到原因,我们又重新设置了电调,可是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,再试用那种半途拔电的方法也不行了,很是郁闷。
请问有谁是玩的亚托450pro,请问你们正常转的电调是怎么设置的,为什么我的按照说明书的设置来就不行?

网友A:
就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。
你的应该是电调丢失程序了吧,可能要返厂维修了吧。

网友B:
没得问题啊

楼主:
你们返修都寄往哪里?

网友C:
你找论坛上面的chi1121吧,我上次舵机有问题都是直接找他,要他电话可以PM我

网友D:
 我的PRO一直运转正常,没有LZ说的问题。。。应该是个例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