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盈飞腾40A, 负载情况下动力输出逐渐降低,怎么回事 ...
好盈飞腾40A, 负载情况下动力输出逐渐降低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7-30):
好盈飞腾40A, 调整螺距后,突然出现油门过50%后动力逐渐降低的情况, 何解?
螺距-9到+9 油门一过50%,动力输出骤减, 如果按照道理推断,50%油门时,螺距是0度,负载是最小的,
把螺距又调成-4到+10, 现在45%左右油门能飞起来,不过半分钟,也会出现动力逐渐降低情况,直到掉下来,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,
电机
电调都非常烫
把大浆拆掉, 不负载的情况下,基本正常
动力配置,3SA123 AX4400KV电机, 好盈40A
经检查,传动部位没有阻涩现象,手转大浆和能转七、八圈, 电机齿轮和大齿之间垫三张A4纸固定的,

网友A:
跟我的XXD一样的状况哦,我的现在还躺在一边呢。

网友B:
3SA123 的问题

楼主:
3Sa123 出什么问题了, 之前我通常连飞3块电没问题的,每块电下来休息两分钟(喝口水,抽支烟 )

网友C:
经查,主要是楼主设置在锂电保护状态,由于A123电压比锂电低,在过50%油门时候,电池电压降低,刚好过了保护点,自动降低功率,因此设置时候电池特性应该改为镍氢

楼主:
是这个问题, 感谢好盈, 还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
一直飞A123, 也没动过电调设置, 怎么就一下成锂电模式了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