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G4问题

楼主(2009-07-30):
刚拿的G4 安装后启动出现一个对话框 要按好多次才能进入启动画面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我也碰见过这个提示,删除以后重新安装解决。如果不行,记得查询系统盘下所有叫realflight的文件,全部删除。然后重装。:)

楼主:
非常感谢 我在按你的方法试试

楼主:
试过了 还是不行

网友:
你是直接点装在桌面上的图标启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