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自己做一个itx的机箱,请教怎样手工折板才能折出平直的板材

楼主(2009-07-30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5mm以下的铁板,有个简便方法,就是在要折弯的线上打均匀间隔的小坑(不打穿的孔),间隔一般1~3cm。钻头选1.5~6.8mm。板薄手弯,板厚上台钳榔头敲。保证折弯在线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注意保密哦,专利拥有,禁止模仿!!  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。。

网友:
哦也,俺也知道嘞~~~THANK

网友B:
我是2MM钢板,先用2MM小铣刀走一条0.5MM深度的沟,然后上平口钳折,保证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2MM钢板,先用2MM小铣刀走一条0.5MM深度的沟,然后上平口钳折,保证直。

这都被你想到了

网友:
多谢xu兄,我用的板子都是0.5mm的,这办法绝了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.5好弄吧,到用铁皮做活的铺子看看。
好像是放在有90度角的铁块上,用木头敲打。

网友:
磨把尖刀,上铣床拉条线。如何?不用通电手摇工作台就行

网友C:
用角钢做一个简易折弯机

网友:
好方法 学习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角钢做一个简易折弯机

能上个简单的图吗?
俺也想弄个这玩艺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角钢做一个简易折弯机
你有相关的资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