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用压缩机制作过气泵 真空泵

楼主(2009-07-30):
          我想用压缩机改一个2用泵(气泵 真空泵),但是不知道是用空调的好还是冰箱的好,另外,压缩机的种类有什么区别,它们的参数是多少。(压力多少公斤)

网友:
以前有过贴子的,找找看

网友:
我也着手在做,想用一个灭火器做储气的

网友:
空调的功率大 其它的没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逮着哪个哪个好

网友:
冰箱的就足够了.压力可以到2兆帕.一般0.8就可以了.

网友A:
压缩机一般可以上到3兆帕,不过不建议上这么高的压强。最好选用空调的,不推荐冰箱的往复式压缩机。

网友:
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怎样?

网友:
常用的制冷剂有R12,R22,R134A,R404A,R502。。。。等。。。。压缩机不尽相同。
不知道LZ压力要打到多少。。。。我说的是+压和-压。。。。
建议用22的压缩机。空调最常用的。如果LZ对吸气量和排气量没有太大要求的话,用一个小一匹的空调压缩机就可以了
一般地说说国产的压缩机(R22制冷剂)抽真空可以到负0.75,打压可以到25.
通常使用是足够了

网友B:
我用冰箱压缩机做气源,用大可乐瓶做储气罐,把自行车充气阀接在瓶盖上套上8毫米气管,再做一个类似高压锅安全阀的排气口,接上一个压力表,调节安全阀的配重使得压力表指示4公斤不到即可。可乐瓶盖上要绕上几圈铁丝锁紧,在包上10圈电工胶带就安全了,虽然可乐瓶会涨得鼓鼓的,但是用了2年没有发生爆炸。一般用它做喷漆气源没啥问题,声音很轻,晚上用也不吵人。我调试气缸夹具的PLC程序用它来做气源,效果很好。

网友:
用空调的压缩机需要加个单向阀.否者停机的时候气体会很快返回低压部分...冰箱压缩机还能维持一段时间...

网友:
 简单,到旧车拆解场,花几十买一只车用气铁罐,还有车用打气泵也可以买一只,接好,接气压表,安全排气阀(有卖的这个重要),做真空机就不行了,去买一台专用的也不高价,200左右,新的,不过可以花三五十配一个那个负压气动元件,有空真一样的笑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冰箱压缩机做气源,用大可乐瓶做储气罐,把自行车充气阀接在瓶盖上套上8毫米气管,再做一个类似高压锅安全阀的排气口,接上一个压力表,调节安全阀的配重使得压力表指示4公斤不到即可。可乐瓶盖上要绕上几圈铁丝 ...

上一个改装好的图

网友:
我用冰箱的,做了一个,现一直用着还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压缩机一般可以上到3兆帕,不过不建议上这么高的压强。最好选用空调的,不推荐冰箱的往复式压缩机。
  冰箱的和空调的有啥区别啊,说一下利弊好吗?

网友:
冰箱压缩机比较小,压缩机运行需要冷冻机油润滑,进气最好装过滤器免得加速缸体的磨损

网友:
不知LZ想干什么用,冰箱压缩机功率较小,但压力够用18公斤以上,抽真空也很好。如果用气量较大,就用空调的,都要加一个汽包,就是压力罐。

网友(2009-10-04):
冰箱的打半天都不够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压缩机一般可以上到3兆帕,不过不建议上这么高的压强。最好选用空调的,不推荐冰箱的往复式压缩机。

冰箱的也是偏心转片的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