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!!可乐瓶救援船。

楼主(2009-07-31):
,因为是救飞机,所以放这里。
先说说当初的基本构想:用可乐瓶做双体船,用涵道风扇作动力,做一款能够顶,能够拉的救援船,实乃我辈水上飞机一组的实际需求。
先上一个全图

先说说我的船体,用两个可口可乐1.5l装的瓶子。
使用2根纤维杆固定,底部用纤维布+环氧加强,因为怕船底碰到硬物被破坏。
上图:

楼主:
平台用我炸鸡的卡塔莲娜的机身构建改造,喜欢的朋友可以最做一个木板,也可以的。
平台和可乐瓶我也用纤维布+环氧加强。

然后说尾部,有3个主要部件:
1是涵道+风舵,为什么呢。我觉得有时候救援船顶被救物体的时候如果物体水面部分不大的话,船就会穿过去,而水舵和水下动力会卡主,所以我用风舵+涵道。一方面可以提升风舵效果,另一方面涵道容易安装,毕竟自己就有个壳子,也不担心桨刮到东西。涵道固定使用2片挖空的cd,中间夹泡沫,然后用环氧粘合在底板上。
2是救援机械,我在尾部安装了两个可以上下转动的舵机+钢丝,当船穿过被救物体时,将钢丝放下,钢丝可以临时弯成任意形状,完全可以钩住后方和侧后方的东西。不用时收起大约向后斜45度状态。

楼主:
动力部分我就不多说了,70mm涵道+3100kv 2214电机。25a电调。
2200mah电池。都做好防水就好了。
昨天晚上小小测试了一下,船最多推50%油门,低速情况下稳定不错,但是过多的油门因为推力线会压船头,船头会下沉。并失控,看来我要限制油门曲线才行。不过着点推力对于救援来说足够了。
第一次自己做船,目的也很单纯,就是为了救自己的飞机,或者其它落水物。
有什么做的不对或者不理想的地方也欢迎指出,最好能说明原因,免得我一头雾水。。

楼主:
位子够了。下午继续。大家可以跟了。

网友:
LZ你跟憨豆和好像,哈哈···

网友:
楼主做的太复杂了。
第一,船身太小,救援船还是大些好
第二,风舵?为什么不用水舵?这样更灵活
第三,为什么要用涵道?直接风动力不好么?

网友A:
可爱的创意!
您的卡塔莲娜呢?

网友B:
底部用纤维布+环氧加强,因为怕船底碰到硬物被破坏

  这是画蛇添脚----多次一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底部用纤维布+环氧加强,因为怕船底碰到硬物被破坏

  这是画蛇添脚----多次一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爱的创意!
您的卡塔莲娜呢?

每天 一飞哦。

楼主:
kt的尾巴太差,晚上准备用环氧强化过的轻木,或者夹板来做一个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到我家来,我给你剪两块1毫米的玻纤板

网友:
风动,动力不够强吧

网友:
有创意的

网友:
重心没问吧?

网友:
我们曾经试过了如此设计,无用的!函道在水上完全没力的。驱动自己还勉强,推起别人来很难受。

救船重一点,动力慢一点有力一点比较好!

这家伙体重2kg 很好救

网友:
我这大虾 用意就是为了救不小心摔水里的飞机的。。

网友:
强悍~~~~~~可乐瓶都能做成救摇船,佩服中``````
有没有试过啊,能不能用的?

网友:
我觉得阿甜的大虾很不错哦,特别欣赏前面那几个叉叉子

网友:
照片时 叉子未作保护。。已经叉破几条船的胶衣。。救完还挨骂

现在加了橡皮。。好多了

网友:
这种船有动力推船回来吗? 恐怕油门大一点就起飞了吧

楼主:
已经试航,推力应该没有问题。
就是小了点,太远的话,我可能会看不清楚。

网友:
好!!!!

俺回家就下令给老婆
今后用完的洗发水瓶一个都不准扔
给俺留着当浮桶

网友:
 都是洪水猛兽啊 哈哈

楼主:
昨天实施了一次成功救援。
0艇翻船,船底朝上。救援船从后面进入,几乎就骑在船底,一路慢慢开回来。
实践证明救援船还是比较成功的。
卡塔连娜目前降落成功率100%。还没用上救援功能哦。

网友:
 牛,有时间学习做一 个

网友:
我也有! 我的速度还很快的!

这个我早做好了!已经试了,速度还很不错!也很灵活. 现在就是再把设备仓做好装上就可以了!

网友:
我还没有下手就被你们抢先了

网友:
创意不错哦,值得顶一下

不过貌似可乐瓶做船身,平衡性不会很好,,,很容易倒栽葱

网友C:
不错。我前几天在地摊上5元买了一个大玩具船壳600mm长,把它改装一下做个救援船应该不错的

网友:
我的最简单了,不过能看得到具体情况!上图!

楼主:
楼上的怎么和我的连涵道都一样啊。

网友:
真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模友和我有相似的想法,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!!!!
是因为大家都是玩飞机出身吧,没有合适的船用螺旋桨,所以才搞成这样。呵呵
我也是第一次做船,但目的不是为了做救援船,而是让我久置的遥控设备有点事干

这个我已经试过了,效果很差,甚至会出现完全失控,反向转弯的情况,

我分析,原因是这样的:

双体船的稳定性好,由于有两个船身,转向时水的阻力比较大,
需要的转向力矩大

低速的情况下,水流阻碍船身转向的力较小,空气舵尚能产生足够的转向力矩。
但速度快了以后,水流阻力变大,当空气舵时船身有转向的趋势时,强大的水流阻力将船身打正,甚至是打反,结果转弯方向与预期相反的情况。

所以要控制船的方向,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水舵。
要使用空气舵转向,有两种办法:
1。不要用双体船,而是用单体船,而且船身尽量宽大,边沿平滑一些,这样吃水深度小,在水中转弯时受到的阻力小。而且要在较低的速度下航行,这样才能确保水的阻力不大于空气舵的转向力
2。做成气垫船,完全消除水的阻力

网友D:
也贴一下我的船吧:
不得不承认,高置螺旋桨产生的低头力矩是一个固有缺陷

网友:
LS的船个翅膀就能飞起来,当水机玩。

网友:
有创意
学习了!

网友(2009-09-25):
引用 网友C:
不错。我前几天在地摊上5元买了一个大玩具船壳600mm长,把它改装一下做个救援船应该不错的

啥船啊
俺就是个铁杆丐(改)帮!
上图瞅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贴一下我的船吧:
不得不承认,高置螺旋桨产生的低头力矩是一个固有**

因地制宜,巧妙利用!
----高!实在是高!!!!

网友E:
也上个俺改的吧,是空气船,就是桨小点
沙滩船改的,专门给小小猫玩的

网友(2009-11-27):
引用 网友E:
也上个俺改的吧,是空气船,就是桨小点
沙滩船改的,专门给小小猫玩的